有副翼头原理

楼主(2023-02-01):
老哥们,请问有副翼的机子是斜盘先拽着副翼变距,副翼再拽着大桨变距不

网友:
希拉小翼。
“遇事不决,萌萌战队”,可以搜“萌萌战队”看看科普视频。

网友:
我理解,斜盘水平升降改变大桨螺距,斜盘倾斜改变副翼螺距,两者无关联,愚见。

网友:
就看萌萌战队的,你说的是希拉类型,还有贝尔类型,还有混合的,无所谓,都一样,现在都无副翼纯贝尔

网友:
我的理解,副类似一个陀螺,让飞机更稳,让细微的螺距变化更柔顺,你拆了副易照样能飞,只是比较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拆了副翼还可以飞,你试一下飞给我看看,我没有飞过,不过我猜你会秒炸

以前还真有人拆了副翼,和无副翼一样用陀螺仪辅助一样能飞~

网友:
昨天实现了有副翼旋翼头最惨烈炸鸡,因为是有副翼,试着把3轴陀螺仪副翼和升降感度调到0,结果飞起来不到几秒惨烈炸鸡,当然发动机也是第一次试车,不知道综合原因

网友:
那个副翼叫“贝尔-希拉小翼”,周期变矩是斜盘控制副翼,副翼再作用到大桨上,总矩则是斜盘直接控制大桨。副翼也起增稳的做用。

网友A:
旋翼机如果无副翼,一定要有电子舵螺仪辅助的,四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可能不用舵螺仪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机如果无副翼,一定要有电子舵螺仪辅助的,四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可能不用舵螺仪飞

老哥你是不是没见过有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