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大疆o3图传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3-02-01):
如图,22是高度 ,62是速度 ,220是米 ,11.83是公里,右边的3 2是姿态度,这些都没法显示单位,请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DJI O3的图传只能在中心4:3的区域内布置,不能布置在之外的区域,太靠边就“换行”了,往中间移一点吧。

fuck dji就是不让兼容的开源太好用……

网友:
蜗牛高清系统没这些问题,除了好的图像外兼容性非常重要对咱们来说。

网友B:
这是在直升机上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直升机上拍的?

看样子象J3之类的固定翼座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 O3的图传只能在中心4:3的区域内布置,不能布置在之外的区域,太靠边就“换行”了,往中间移一点吧。
...

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O3的图传只能在中心4:3的区域内布置,不能布置在之外的区域,太靠边就“换行”了,往中间移一点吧。
...

朋友,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问的是为什么有些数字后面为什么不显示单位,不是想数字靠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问的是为什么有些数字后面为什么不显示单位,不是想数字靠边

那就是固件御dji 的osd机制的兼容问题了,这个dji不上心,几乎官方方案就无解。
而看起来WTF-OSD的表现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直升机上拍的?

Fms 莫尔

网友(2023-03-07):
怎么搞定osd的,我的就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