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的桨使用涵道好还是裸桨好?

楼主(2023-02-02):
我看某宝上有卖船用水下推进器是涵道的。之前好像也觉得涵道的在水下不容易呗水草缠绕。请教船模达人,在避免呗水下渔网和水草缠绕上,是裸桨好还是涵道好?

网友A:
这还用说,肯定喊道的稍微防草效果好啊!

网友B:
各有千秋看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说,肯定喊道的稍微防草效果好啊!

我就担心涵道外壳本身也会容易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千秋看用途

各自优缺点能说一下嘛?

网友C:
设计好的导管螺旋桨(所谓的涵道船桨),推力更大,效率更高,但是导流管的存在会增加阻力,船速高时阻力增加特别明显。
如果不追求速度,就用导管螺旋桨呗

网友D:
用喷泵呗,缠绕水草的概率比涵道还低

网友:
建议直接喷泵,淘宝大把成品可以直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好的导管螺旋桨(所谓的涵道船桨),推力更大,效率更高,但是导流管的存在会增加阻力,船速高时阻力增 ...

是的,这确实是首选,我不要求速度,主要要求安全性和机动性,还有一定的脱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喷泵呗,缠绕水草的概率比涵道还低

喷泵适用于高速艇的吗?我的速度不高,主要是想低速大扭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喷泵适用于高速艇的吗?我的速度不高,主要是想低速大扭力

扭力没测过不知道,喷泵的速度是比不上半浸桨船的,喷泵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防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扭力没测过不知道,喷泵的速度是比不上半浸桨船的,喷泵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防刮

喷泵一般适合中高速,喷口射流速度与船速越接近,效率越高,建议用低螺距叶轮和大喷口的组合,这样可以达到低速大推力的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研究下喷泵先

网友(2024-01-03):
慢船用涵道

网友E(2024-04-23):
没人考虑用风帆吗?什么草都不怕.
或者喷气式.

网友(2024-08-04):
引用 网友E:
没人考虑用风帆吗?什么草都不怕.
或者喷气式.

风帆的速度太低,速度的视觉感不好!喷气式的成本和螺旋桨不是一个量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