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疑惑

楼主(2023-02-03):
请教各位无刷电调调节的是输出电压还是输出电流?个人认为是通过占空比调节等效电压,但是无刷电机的拉力表上都是恒定电压下不同电流的数据。电流不应该是根据阻抗被动调整的吗,怎么做的电压不变调节电流的?还有这个电流值是个油门大小线性对应的吗?谢谢各位答疑解惑!

网友A:
表里那个11.1V应当是电池电压,并非电机的等效电压,电机等效电压与占空比(油门)成正比,由于负载是同一个,电流也与占空比(油门)成正比,线性度我说不上来、不懂、没测过。
测电流其实是为了看电功率,便于计算桨的效率。

网友:
把11.1v改成3S电池 就好理解了

网友B:
表格上的电压是测试电源的电压,不是电机线圈上的实际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里那个11.1V应当是电池电压,并非电机的等效电压,电机等效电压与占空比(油门)成正比,由于负载是同一 ...

如果理解为电池电压,那电流难道也是输入端电流,毕竟表里的功率是电压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格上的电压是测试电源的电压,不是电机线圈上的实际电压值

电流也是输入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理解为电池电压,那电流难道也是输入端电流,毕竟表里的功率是电压乘电流。

是的,电流就是输入电流,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入测量。
有的电源是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可直接看。

网友:
先理解电机是个三相的交流电机,由电调把单相的电池电转换成三相交流电驱动电机,电调MOS用适合的三路占空比相互配合,驱动和控制电机的转速,电流大小由负载(螺旋桨)决定。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流就是输入电流,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入测量。
有的电源是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可直接看。

谢谢,清楚了

网友:
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电调三相输出的是不同电压,电流则是负载决定的,表格里的电压是供电电压,不是电调三相实际输出电压

网友:
调的是PWM的占空比;但是驱动方式不同也有一点区别,非同步整流下低速时占空比与等效电压不对等,有负载时才一样;同步整流(上下桥互补时),全过程中占空比与等效电压完全一致。表中的电压指的是电调的电源电压,并非电机相关的电压。电机是非线性原件,不仅仅有阻抗这一说,还有感抗、反电动势等等。电流与油门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可变因素较多(负载是螺旋桨,负载是动态变化的),无法确定是怎样的关系,但其实可以列出一个大致的关系式,懒得想了,可能是个二次关系。

网友(2023-03-17):
所谓输出只能是电流,不能是电压。电压不能输出,电压是电压或者供电系统供电能力中的一个参数。电流是可以输出的,可以在一定电压下向用电器输出电流。电机调速器,无论是有刷还是无刷,都是输出电流的。简单描述,有刷可以通过调整加到负载上的电压,向负载输出电流来控制转数。(至于电机转数和反电动势等不做讨论)。无刷电调是输出脉冲电流来控制电机,通过控制脉冲频率和幅度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2023-06-01):
电机不是纯电阻用电器,所以欧姆定律的I=U/R就不适用了
所以,电调就是调整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