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车床好!

楼主(2023-02-03):
前辈们。请推荐一款精度高,可以用的住的桌面车床(长度在1M以内的)啊。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不要选 西马特,不要选迷你魔。其它的楼下补充....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有米就买新的,国内做的小型家用车床想买到精度高的基本没保障,靠人品,厂家用心做的都是外贸订单,跟内销的两码事,买小车床的基本都是小白,买来也没条件检测,厂家也不担心退货问题,老手了也不买新机,老手都是带着百分表检验棒去旧货市场买二手的,新手只能撞大运,不现场检测就是新的也保不准精度,现在都是市场经济,厂家只在乎来快钱,哪有心思搞精度,大差不差就出厂了,没人监管。外贸订单他不敢糊弄,到了国外不合格赔的你裤衩都不剩。贴牌国内偷偷卖的自称出口尾单,他们自己都心虚,外贸订多少台厂家不会多生产的,难说不是批次不合格转内销的。再大的厂子也有合格和不合格品。喜欢哪个就买哪个,这就像买车,建议了一大堆,最后还是靠眼缘,谁说也没用

网友:
没有好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自己玩的!反正我是从210,玩到了290车床!

网友:
看小车床,建议有钱去淘宝多看看新的,无钱或收藏就去闲鱼多找找。

网友:
一开始讲功能,帅快感比较好。功率大,能变速,能车螺纹就行,重就完事。噪音是要考虑的,齿轮的玩具机都哗啦啦的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些小品牌也做的不一定很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B:
沈阳6140前后桥任你干,分动箱任你干,5锻油减任你搞,液压方向任你玩

网友:
还有玩越野,车桥宽度都超一米了,还不带门桥转向,不带改锁。况且你的LC80轴距太长,不改短没优势,找个6140一米5的床合适些,在弄个卧式万能铣,不然你分动箱,没法镗,改齿轮也没法改,弄差速锁端齿也弄不了。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最近看210车床,现在考虑徽盛跟华飞135导轨那款,不知道该咋选,我就加工铜、铝,纠结的狠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沈阳6140前后桥任你干,分动箱任你干,5锻油减任你搞,液压方向任你玩

高手,还有啥事你不玩的?
龙哥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还有啥事你不玩的?
龙哥666

去年车翻坡下,老婆不给玩车了。最近整个打窝船,钓鱼去。在弄一个翻转机构把料从船舱里整出去

网友:
华飞小车床质量好,坛里推荐,但没有大一点的,有时能买到花飞产出口的,和欧普出口版一个牌子~optimum,欧普的贵一些质量好。

网友:
我有个H11-1A 想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车翻坡下,老婆不给玩车了。最近整个打窝船,钓鱼去。在弄一个翻转机构把料从船舱里整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买新的,国内做的小型家用车床想买到精度高的基本没保障,靠人品,厂家用心做的都是外贸订单,跟内销 ...

不要赖市场经济,是中国这种怪肽市场经济,才会这样。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些好机,不都是外国市场经济生产的吗?

网友:
感觉CJM250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主要看你的需求。
论坛老人大部分都是华飞D210,可靠,精度高,论坛一代神机 ...

谢谢版主解惑!

网友E:
越重越好,最好也有有自动走刀,刚性重要,能搬动就行。我的400多公斤的,平房有院子,弄进屋也不容易,最后是搭了个木架子,手拉葫芦吊起来放到底柜上,底柜底下专门用槽钢焊了个底座,底座四角有轮子,转弯可以用木棍翘,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撬起来一点,到地方了把轮子换成脚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重越好,最好也有有自动走刀,刚性重要,能搬动就行。我的400多公斤的,平房有院子,弄进屋也不容易,最 ...

你的车床挺不错,没咋用,像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支招。

网友F(2023-04-07):
华飞D210 黄山CJM250二选一 到手价差1600  一个一米 一个90cm。 250重一点糙一点 车螺纹不用换齿轮 但小车最后要不是板牙要不是电子挂轮 也无所谓。 210建议买传统异步电机款式的 。  至于精度 我觉得没有前排说的那么夸张 本来买的就是家用机 拿个百分表顶住 用手摇晃机身都有几丝晃动。又不是造卫星 新车床精度都不会太夸张,家用车个轴 车个套 做点小手工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飞D210 黄山CJM250二选一 到手价差1600  一个一米 一个90cm。 250重一点糙一点 车螺纹不用换齿轮 但小车 ...

确实,误差3丝5丝都够用 像是配合轴承,轴大点的话用锤子敲几下也就进去了。慢点加工也能达到两丝左右,其实都满足需求

网友:
我的华飞210快十年了,200mm验棒打表1丝内跳动,精度还是足够的,当然刚性一般般,可能是我胃口越来越大的原因,现在升级到cm6125了有点看不上华飞。但和市面上全新的小车床比较华飞应该是国产顶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买新的,国内做的小型家用车床想买到精度高的基本没保障,靠人品,厂家用心做的都是外贸订单,跟内销 ...

大实话

网友:
小车最小0630不错  再小就是小玩意了

网友:
花三四千搞一台0630  要比那些小车床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买新的,国内做的小型家用车床想买到精度高的基本没保障,靠人品,厂家用心做的都是外贸订单,跟内销 ...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