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et16开启襟副翼混控后如何设置三段开关?

楼主(2023-02-04):
我在模型选择里选择双副翼,然后开启翼型襟翼混控,把开关设置到一个三段开关上。可是实际使用中只襟翼有两段,这是为什么?大神求教

网友A:
调节让开关最上面位置时候的曲线Y轴位置
这样就是三个位置

网友:
这个是涵道?

网友:
毒蛇涵道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让开关最上面位置时候的曲线Y轴位置
这样就是三个位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