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甲醇发动机 想买个车床自己车活塞

楼主(2023-02-04):
就桌面型的小型车床,要求性价比高,用来车甲醇发动机的活塞,请问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我俩台小车床都卖了,一台AT300车钻铣多功能机,一台是小黄车。一位买家现有佛珠机,一位有喜玛特,那么玩具级的,不耐用,看上我那工业级的小东床,电子调速更不能买,

网友A:
手动车床,车活塞?,还是甲醇机的活塞,如果是带活塞环的机子还凑合,没活塞环的那种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车床,车活塞?,还是甲醇机的活塞,如果是带活塞环的机子还凑合,没活塞环的那种不要想,

为什么

网友:
成本太高了。

网友B:
活塞的材料不好找吧?可不是普通的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够的,还有那种高硅铝也不好搞到,没涂层的话也不会耐用

好像也没什么涂层呀

网友:
普车不适合,加工高精度的,特别是家用机

网友:
光车床,也做不出来活塞

网友C:
单纯加工活塞精度没问题(木工车床除外),活塞是靠活塞环密封的。
便宜的甲醇机才50,你做出来不得几百上千。成本确实不合算。
单纯用车床,要确定预算,加工范围,功能要求,才能更好确定。

论坛经典  让我说就选 华飞D210。有2款。窄轨,便宜,重量轻。另一款,价格高,宽轨,重量大出口型就是德国的倍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纯加工活塞精度没问题(木工车床除外),活塞是靠活塞环密封的。
便宜的甲醇机才50,你做出来不得几百上 ...

版主,我看tb华飞已经没有d210了,turn210是一样的吧。4200那款turner21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塞的材料不好找吧?可不是普通的铝合金。

火车发动机活塞上半截钢的,下半截铝合金的,因为太大,一个有26公斤,普通的一般全铝

网友:
华飞的这个宽轨的210真不错,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看tb华飞已经没有d210了,turn210是一样的吧。4200那款turner210不知道行不行

这类机械都是成熟质量稳定的机型,变化很小,有2款,一个窄轨,重量轻,价格便宜,一款宽轨,价稍高,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就行,
买到手就能用,省心。这些都是买过一些车床对比后总结出来的。

网友E:
这个得问我了,我做了不少的活塞活塞环了,普车完全可以做活塞,精度没问题,前提是设备必须要好,你那桌面普车我没接触过,但是我用的是广州南方6132车床,活塞材料用的6061(7075反而不耐用,无解)先车毛坯然后cnc 最后普车,活塞环就麻烦了,需要夹具,还需要淬火,关键是一般热处理厂不会给你做热处理,太小,而且我们自己玩的东西数量一般不大,人家看不上眼。四冲缸套自己做没问题,两冲的我也做不好,会失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问我了,我做了不少的活塞活塞环了,普车完全可以做活塞,精度没问题,前提是设备必须要好,你那桌面 ...

牛啊。我买小车的初衷也是想自己做些模型机器,到现在还停留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