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叶桨会比2叶桨噪音低吗?求解

楼主(2023-02-05):
  前两年做了一个风动船,最近又想折腾折腾。
  之前一直用的2叶6寸桨,电机2212 2450kV,电池3s。
  由于电机转速比较高,噪音比较大。现在在考虑尽量不损失动力的情况下,只把2叶桨换成3叶桨,会不会降低噪音?
(空间有限,换大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种高转速桨叶片越多噪音越大

网友:
我也用的是2212kv2450的电机,用三叶6寸桨比2叶桨噪音明显低。

网友:
两叶的一般是6*4的桨,三叶的可能是6*3的桨。一样的油门速度就下来了。声音还是“哭爹喊娘”的那声音。

网友A:
我感觉不在于三叶还是两叶,可能跟螺距、桨型有关吧。之前也做过一个小风动,用的二叶3018的桨就噪音有点大,换了三叶3052桨噪音明显小一些(虽然全油门是声音也不小)。另一个大一点的风动船,起先用的5046三叶桨,噪音也是大,换了5043三叶桨后就好多了。感觉要减小噪音主要要在桨型设计上,我的经验是桨型薄,桨尖和桨根差不多宽的桨噪音最小。因为我的风动船追求的是静推力要大,所以选的都是桨型薄的三叶桨。

网友:
噪音不光与桨叶有关,还与电机质量、KV值有关。

网友:
如果能把桨叶面积变大,转速也能降低一点,但是效率会低一点!

楼主(2023-03-12):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在于三叶还是两叶,可能跟螺距、桨型有关吧。之前也做过一个小风动,用的二叶3018的桨就噪音有点大 ...

网友:
还是和速度,KV值关系大

网友(2024-05-04):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在于三叶还是两叶,可能跟螺距、桨型有关吧。之前也做过一个小风动,用的二叶3018的桨就噪音有点大 ...

应该是跟桨尖的形状有关,直桨尖啸叫大,带后掠角的声音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