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lite遥控器转接插座

楼主(2023-02-05):
各位大佬是否知道这几个线序是什么吗 哪个是crsf的信号线呢

楼主:
想直接在遥控器插头处焊接3根线到高频头上

网友A:
CRSF 有两根信号线
高频头最少用到4根线  分别是供电+  信号Tx 信号Rx 公共GND --

网友A:
PPM和SBus协议的高频头 才是一根信号线  + 电源正极和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SF 有两根信号线
高频头最少用到4根线  分别是供电+  信号Tx 信号Rx 公共GND --

Jumper的ekrs也就只有3个口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和SBus协议的高频头 才是一根信号线  + 电源正极和 GND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他这个口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2024-09-04):
黑sport 淡蓝正级 黄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