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卖的这种钢印,一般是直接雕刻机做的还是用电火花成型机做的啊?

楼主(2023-02-06):
如下图,网上卖的这种钢印,一般是直接雕刻机做的还是用电火花成型机做的啊?我自已试了一下用雕刻机雕,就是直接雕钢印,分粗雕刻和细雕刻,差不多要断2-3次雕刻刀,算上重新换刀和重新对刀时间,一般要1个小时才能做好一个,但是我雕紫铜,雕刻刀没有断,10几分钟可以雕一个,但是网上的成品在卖才:30元一支,不知他们是不是用电火花成型机做的啊?

网友:
我猜是浇筑加打磨

楼主:
后来问了卖家说是用激光机打出来的。

网友A:
我猜是数控雕刻机能出来的,这是打皮具用的吧

网友:
这是雕刻机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数控雕刻机能出来的,这是打皮具用的吧

就是雕刻机雕铁,容易断刀,效率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问了卖家说是用激光机打出来的。

不像激光的,激光的都是垂直的,这个是上小下大梯形的,有点像现做一个铜公,然后电火花放电做出钢模,然后把工件加热,用钢模冲压出成品,这样能批量制作,一个钢模能冲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激光的,激光的都是垂直的,这个是上小下大梯形的,有点像现做一个铜公,然后电火花放电做出钢模,然 ...

铁的硬高不是很高啊,这个在铁上面也能冲压出来吗?

网友C:
看什么材质的吧,也可以雕刻完之后进行淬火,然后打磨处理,
另外雕不动老断刀估计是你机器以及加工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材质的吧,也可以雕刻完之后进行淬火,然后打磨处理,
另外雕不动老断刀估计是你机器以及加工参数的 ...

是材质的问题,你雕铁试试,很容易断刀.但是我雕铜就不会断刀.现在做那种大一点尺寸的钢模,厂家都是直接雕铜工,然后用那个电火花成型机放电加工的.
这是我雕的紫铜,一次性雕完,没断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的硬高不是很高啊,这个在铁上面也能冲压出来吗?

钢印就是在钢板上锤出字来的工具啊

网友:
我做过不少钢印。工具钢上雕刻,再热处理。一般用不需要用角度太小的雕刻刀,60度甚至90度就可以了。一把刀可以雕一两个小时而毫无问题

网友(2024-10-17):
激光雕刻机做的,雕好之后热处理

网友:
只要能做出来,雕刻机,火花机,激光都可以,条条大道通罗马

网友D(2025-01-22):
粉末冶金,超声波振动加工,失蜡法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激光的,激光的都是垂直的,这个是上小下大梯形的,有点像现做一个铜公,然后电火花放电做出钢模,然 ...

分层雕刻啊,激光为什么不能雕成梯形?

网友:
我猜被加工零件头部加热到微红,模具直接冲压。应该没有比冲压还快还经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