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继续整纸模之对战用T-34-76

楼主(2023-02-06):
定位是易于量产的炮灰,没错,正如二战时期的T-34那样,祝我在网络“云对抗”中取得最终胜利!

楼主: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做模型都是爱基于纸模进行改造设计,先上网白嫖一份纸模扫描图,然后在CAD软件上放大描图,剩下的交给机器下料
不过这样直接搞容易出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这种描图多多少少都存在误差,这些误差使得机器的精度无法充分发挥,用木板尚且还好打磨消除误差,但未来若是使用更硬的板材将会极其不利。

所以原本势必要在CAD软件上做好检查校对,但说实在这工作量还挺大的,感觉都不亚于自己从头设计一款建模。
于是我本期决定采用和以往不一样的开工方案。

楼主:
B站上有不少像这样用瓦楞纸箱造遥控坦克的 用的还是橡皮筋悬挂

非常令我中意。实际这次的工程就相当于用更好的材料和工艺制造这类坦克。

楼主:
凭空设计不是我的强项,还是得找一些参考的,这次的参考对象是哈林斯基的T-34-76纸模
以及网上能搜罗到的T-34装甲分布图,

当然如果有原版设计图那再好不过,正是这些尺寸外形数据帮助我从头开始设计坦克,而不再是傻傻的描图。

楼主:
绘图软件:AutoCAD。利用蓝图的尺寸数据,可以很快建立车体的实体外形:
利用“抽壳”和“剖切”等命令,可以把这一坨实心车体分解为多片由不同厚度装甲组成的外壳,T-34主装甲厚度45mm,换算成16比例就差不多是3mm,所以大部分装甲零件都是3MM,底盘本来很薄,不过考虑到承载强度我还是加厚到2mm板。

使用“对齐”命令,把装甲板逐个平铺开来:

再使用“多段线”功能,给这些装甲板来个描边,如果需要额外打孔的基本参照纸模位置,下料的时候切的就是这个外形

不过这次还是有偷懒,没有再仔细检查建模合理性,也导致后面仍是小问题不断,就比如没有考虑到这个尾上大仓门是要能打开的其实根本不用考虑它的粘接面问题。

网友:
T34坦克,狼群战胜虎王的经典战术。

楼主:
既然是纸模,那主体肯定得是纸做的使用的是3MM灰纸板。不过这种纸板有个很头疼的问题,使用激光雕刻机切割时切缝处会被严重碳化,这些碳粉又会起到隔热作用,阻碍激光继续向下推进,同等厚度的层板可以一次切穿,这玩意居然需要起码五六次,切多了缝隙误差自然也变更大
于是后来终于重拾这台机械雕刻机,用CNC的方式下料

不过切下来的装甲组件切面是垂直的,需要倒角成粘合面,这里我用带锯机倒角

很多倒角角度还不是整数,这里用的从中东那嘎达学来的倾角测量法,利用手机指南针自带的倾角测量功能

不过带锯机平台最大只能倾斜45度,想切更大的角在这就只能使用砂带机磨了

楼主:
这里又犯贱了,明明设计的时候首上和侧面是这样组合的:
实际粘合的时候却搞成这样:

这样的错还能犯两回,也是服了自己。
这种错误还会使得侧甲长度变短,找了点废料补上去的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纸糊的装甲,不过其实它有个好处就是能像钢铁那样,塑形前柔软,定型后钢铁能通过热处理等手段提升强度,纸板也能通过渗胶的手段强化,比如加入环氧树脂,能得到一种叫做米卡塔的材料,常见于刀柄,虽然强度仍不及玻璃钢或碳纤,但对于咱这炮灰需求足矣。

楼主:
炮塔部分设计并3D打印了一个模具,内壁要先擦几遍脱模蜡(我用的木蜡也行),炮塔装甲被分成六大片,在模具里排好一圈(顶部和底部也要事先倒角),装甲板之间的连接用的是AB补土

白色部分就是AB补土,
这里炮塔顶边黑色部分用的是一种黑色液体补土:
感觉它其实就是国外常用的打印件粘合剂AC胶,属于502系胶水,混了些黑颜料和填充粉末,有个好处就是带有一瓶促进剂,平时干得很慢,刷上促进剂秒硬,又可以用来随心所欲的粘接,又可以补缝,一举两得。缺点是又贵保质期也短。

炮塔底还是改用木板了。我习惯在刷环氧树脂前先染成黑色,方便观察是否涂刷均匀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塔部分设计并3D打印了一个模具,内壁要先擦几遍脱模蜡(我用的木蜡也行),炮塔装甲被分成六大片,在模具 ...

大佬,大佬教我

楼主:
你不是建模很猛吗?这对你不是小问题啊。

楼主:
摇臂用的就是这类Z型轴(不带滚花的): 摇臂轴承是外3内2的铜管,贯穿整个底盘,还要再额外突出一些,因为这个摇臂横向宽度真的小了点

想吐槽的是这个铜管还要扩孔才能让摇臂自由摆动,扩到2.2mm

楼主:
一开始负重轮用的是全打印货:
背面:

摇臂上内侧的轮档要用电烙铁加热的方式使之和负重轮轴同轴,因为这种摇臂转折处是弧形的,轮档直接套上去搞不好就顺着这个弧拐走了

后来用的纸质负重轮,轮圈的制造:白卡纸长条泡水过后固定在旺仔小牛奶罐外侧,用热风枪或电吹风吹干,就能定型

轮圈外形模板:

纸条轮圈的接缝处采用错开粘接
两半负重轮组合专用工装:
当然纸车轮少了很多细节,而且为了省事五对轮全部都是这种全钢轮的造型,当然不排除历史上有哪辆车就是这么凑合的。

背面层其实还是打印的:

这种原本属于传动带的黑色皮筋比黄色普通橡皮筋更强更耐久。

网友A:
拜服大佬手工了得,右上角求助,申请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服大佬手工了得,右上角求助,申请精华帖。

不敢当,这也不是纯手工,白嫖单位里的机器用。

楼主:
最开始连履带也想尝试自己搞搞,之前一直用的商品活动履带,种类有限,想着万一以后根本没货还是得自己打造的,于是第一次尝试造履带,当然也得打造对应的主动轮。
T-34的履带算是结构简单的了,先定一个履带轴距,比如11mm(强迫症),履带围上主动轮一圈有12节,于是用CAD的“多边形”功能画一个边长11mm的12边形,即表示履带围一圈主动轮的中心线所在。

履带用两层1mm的白卡纸夹合而成,所以履带整体厚度有2,这样也能得出主动轮的外径了。

T-34奇特的诱导齿兼具动力传递功能,我以其中一个履带转轴为圆心,到相邻履带交叉点距离为半径画圆弧,两段这样对称的圆弧即可构成诱导齿的外形

主动轮内侧那个圆形导柱,其圆心在相邻两个诱导齿弧圆心连线上,与这俩诱导齿弧相切
掏些观察孔,以及轴孔和固定钉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当,这也不是纯手工,白嫖单位里的机器用。

精华帖的目的,一是对作者动手能力的肯定,二是,精华帖可以更好在头版推广,让更多的模友分享到制作模型的乐趣。楼主,不要谦虚哈

楼主:
履带设计:
履带阵列,考虑到激光产生的缺损,局部得拉宽

蓝线部分切割模式,白色区域激光扫描模式,事先摸索好所需的速度与功率组合,可以在卡纸上留下一道深0.5mm的槽
这履带其实是像某些塑料拼接活动履带那样采用上下两半组合的形式。需要大量502精确粘接,还得上电钻把轴孔再疏通一遍(麻烦),销钉用的就是大头针

履带接合处还得再上砂带机圆角处理(麻烦)

也试过这种一半1.5mm木板另一半0.5mm纸板的组合方案,这样只需要在木板上开槽,不过事后发现木板的耐撕扯能力还不如渗了502的卡纸

诱导齿也不能偷懒,这种矩形横截面的诱导齿,负重轮滚过去的时候会经常跳脱:

所有诱导齿都必须打磨成这种三角形横截面,才能被可靠的夹在负重轮当中(真麻烦)

大头针做的销钉,钉头处用少量502黏住防止脱落。真车其实根本不固定,钉头是朝内侧的,靠车体侧面的一个凸起结构把要脱落的销钉又给撞回去,不过这里懒得这么整。

这幅手工打造的履带虽然确实能用,但是加工制作过程着实繁琐,而且耐久性自然没的说,纯当技术积累,最终还得是恒龙的履带香啊

楼主:
T-34用的是公母履带,意味着如果要做增减处理,一次就得加减两片履带,这样履带圈的周长变化会比较大,所以车上还得有履带张紧装置。实车用的是蜗杆加偏心轴调整诱导轮位置,这里不搞这么麻烦,直接螺丝钉固定诱导轮基座,但基座还是能转动

卡纸做的调整履带松紧度专用扳手:

做成这样是为了避开履带的干涉,可以在不卸掉履带的情况下调整诱导轮基座角度

楼主:
底盘动力部分一开始用这种常见的TT减速电机,就当消耗库存

不过这电机厚度太大没法直驱,用的是皮带轮传动,而且为保证可靠性整的还是双层皮带,事实证明没啥用,问题出在皮带轮和主动轮轴的结合上,在这样大的比例下光靠摩擦力已经难以真正固定轮与轴了,一旦地形阻力加大,皮带轮和钢轴会直接打滑

后来发现了这种L型TT电机:

可以直驱

动力有点偏弱,如果换更好的130马达上去应该更澎湃

就是几乎没法拆卸整修了,螺丝钉固定,盖子上还得留有固定螺母让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