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9左侧的vl旋钮,在监视器上面显示

楼主(2023-02-07):
天地飞9左侧的vl旋钮,在监视器上面显示只有一半的行程!怎么可以让他有全部行程,另外vl和vr旋钮有什么关联嘛?

网友A:
如果硬件没坏的话,
在舵角设置里面可以设置行程,
旋钮之间没有关系,除非自己设置了自定义混控。

网友B:
你的问题我都没看明白,你把VL旋钮设置在5至9任意通道上。都没问题啊,是不是VL旋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