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K110S 6G模式问题

楼主(2023-02-07):
请问下K110S 6G模式机子主控板有没指示灯显示,照片里遥控器通道能否看出当前是6G还是3D模式。

网友:
把油门调小点,飞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
6G模式 翻不过去,无法倒飞,找个草坪地面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飞机上蓝灯是6g,红灯是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蓝灯是6g,红灯是3d

1、是否第五通道设置-100舵量为3轴模式
,100舵量为6轴模式。
2、机子上电自检完成红蓝灯常亮,按说明书方式进入6G悬停调试模式设定,但接收机上是蓝灯慢闪与说明书的红灯慢闪不同,是否你的机子也是一样。

网友:
第五通到设置个开关,调一调就知道了,红灯长亮是6g,闪烁是3d,和大机调尾巴感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