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飞机准备好备用动力机

楼主(2023-02-07):
见下面

网友:
不是新能源

网友A:
油机还是那么的经典,楼主清一色的OS,我是清一色的雷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还是那么的经典,楼主清一色的OS,我是清一色的雷虎

网友B:
大佬的发动机真丰富,我收了一堆废品,目前只能玩废品了,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看您在泰世T10发动机给甲醇留了个言“改为甲醇油最好再提高一下发动机的压缩比,功率会增加很多的”,请问调节那个部分才能提高压缩比?按我的理解,应该放大油针,增加混合器里面的油占比,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发动机真丰富,我收了一堆废品,目前只能玩废品了,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看您在泰世T10发动机给甲醇 ...

这种提高压缩比的方法是:用车床给发动机的散热片(和气缸连接部位)非常薄薄的洗一层(3~10微米)。                        还可以用更加专业的方法是精加工进气角和排气角(这一点必须有专业非常强的技术)。以上两种都是可以增加发动机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提高压缩比的方法是:用车床给发动机的散热片(和气缸连接部位)非常薄薄的洗一层(3~10微米)。    ...

谢谢大佬指导,这些方法都太专业了,我还以为可以通过改变热火头的亮度来改变压缩比,比如换需要更高热度才能点亮的热火头,意味着压缩要更厉害才能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指导,这些方法都太专业了,我还以为可以通过改变热火头的亮度来改变压缩比,比如换需要更高热度 ...

目前T10汽油发动机改甲醇,按理说50级的甲醇发动机飞NX4动力是非常足够的,就算没定速做常规翻滚动作也是很足够的,目前的力量还不如一台全球鹰,全球鹰普通翻滚是不掉高的,NX4目前还做不到,看来还是要彻底清洗发动机,因为原机主六七年前就停飞了,停飞的时候发动机运行时长不足一个半小时,等于还没过磨合期,其后是每三个月启动一次,然后加事后油,长此以往,估计事后油造成了大量油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T10汽油发动机改甲醇,按理说50级的甲醇发动机飞NX4动力是非常足够的,就算没定速做常规翻滚动作也是 ...

我有铣床,可以帮你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T10汽油发动机改甲醇,按理说50级的甲醇发动机飞NX4动力是非常足够的,就算没定速做常规翻滚动作也是 ...

我有铣床,可以帮忙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铣床,可以帮你铣一下

非常感谢,我先清理一下发动机再看看情况先,现在都发热厉害,增大功率估计发热更厉害,这周在没拆化油器的情况下用WD-40疏通了一下油路,重新打着好像声音好点了还没试飞,但怠速情况下发动机温度差不多有五六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