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炸机怎么判断是失控还是操作不当啊?

楼主(2023-02-08):
有时会突然炸机,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电子设备失控炸机基本都是突然断了动力后炸下来,有控制的时候如果不切熄火会炸比较惨。判断方法可以使读取陀螺仪日志,看遥控信号是不是断开。

网友B:
搁我这,管他操作不当还是失控,炸机后统一大喊一声wocao,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失控炸机基本都是突然断了动力后炸下来,有控制的时候如果不切熄火会炸比较惨。判断方法可以使读取 ...

我的遥控器没这功能

网友C:
这还用问:你操作它不听,那就是失控,其余都是操作失误。
实际情况是:炸鸡几乎都是操作不当,但你听到的炸鸡原因几乎都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问:你操作它不听,那就是失控,其余都是操作失误。
实际情况是:炸鸡几乎都是操作不当,但你听到的 ...

但实际很难区分,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判断它听不听话,就坠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搁我这,管他操作不当还是失控,炸机后统一大喊一声wocao,失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实际很难区分,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判断它听不听话,就坠机了

所以......楼下的话就有道理了,判断不清那就声称失控但你要真这么想那你免不了还会炸,我说了,基本上炸鸡都是操作失误,失控的概率极低,分析原因你真都往失控上找,那你的操作问题永远得不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楼下的话就有道理了,判断不清那就声称失控但你要真这么想那你免不了还会炸,我说了, ...

哦,遥控器差也没啥问题?

网友D:
你把每一秒钟发生的东西,都描述出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每一秒钟发生的东西,都描述出来,就知道了

时间太短了,都不搞不清发生了什么,除非有飞行状态记录啊,不现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遥控器差也没啥问题?

哦,要是那种红外线遥控器那当我没说吧。原因分析不出来那还想啥呢,那就失控呗。等换到最好的遥控器了,你会发现,还是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要是那种红外线遥控器那当我没说吧。原因分析不出来那还想啥呢,那就失控呗。等换到最好的遥控器了, ...

哦,那就不换遥控器了,是不是飞机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就不换遥控器了,是不是飞机出问题了?

哦,总之操作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那就快乐的飞快乐的炸吧,其实都是为了快乐,想那么多干吗呢怪累的。再说,不炸机新机往哪儿放呢,厂家何以为继呢。想通了你就不会再问这问题了

网友E:
如果是降落炸鸡,那就是操作问题。其它的不好说

网友F:
打杆没反应,几秒后眼睁睁看它掉下去……这个叫失控,其它情况都是你操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总之操作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那就快乐的飞快乐的炸吧,其实都是为了快乐,想那么多干吗呢怪累的。再说 ...

不炸机新机往哪儿放,这倒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总是要修几次再换吧,修飞机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降落炸鸡,那就是操作问题。其它的不好说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杆没反应,几秒后眼睁睁看它掉下去……这个叫失控,其它情况都是你操控问题

基本在一秒以内,来不及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总之操作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那就快乐的飞快乐的炸吧,其实都是为了快乐,想那么多干吗呢怪累的。再说 ...

有一次舵机工作不正常,有时会不动作

网友G:
首先 失控机率很小。其次 如果你正常简单航线飞行 没有打舵做大机动,那可能也不是你操作失误。但如果你用了便宜舵机 更大的原因应该检查是舵机失控 接线线问题 突然失速 或者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失控机率很小。其次 如果你正常简单航线飞行 没有打舵做大机动,那可能也不是你操作失误。但如果你用 ...

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短了,都不搞不清发生了什么,除非有飞行状态记录啊,不现实啊

不是让你搞清楚,是让你把每个细节按顺序复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