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机

楼主(2023-02-08):
翻看闲鱼偶然看到这种电机型号7712,500瓦。还有7912…等型号,功率和转速各有不同130瓦,200  ,400瓦。7712这款有500瓦,店家没有更多介绍。查找了一下了解到基本都是用在豆浆机碎纸机上。我想把它用在小铣上,功率足够。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机能不能连续较长时间的工作。大家有了解这种电机的吗?或用过的?请献上宝贵建议?

网友A:
能用,能长时间工作,肯定不好用,看你想怎么用,想要500w输出不容易。

网友B:
有暂载率标明的电机,说明它是可在断续工作状态下,工作与休止作周期性的交替。如暂载率40%,即说明100分钟内40分钟工作,60分钟停机的周期状态。
同样功率工业电机体积都是这个的好几倍。
豆浆机碎纸机都是间断工作,所以手掌大电机不可能是长时间工作的,暂载率不会高,寿命不高,散热很重要!!!
很简单的道理,小个头能办到的事为什么还有大个头的生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暂载率标明的电机,说明它是可在断续工作状态下,工作与休止作周期性的交替。如暂载率40%,即说明100分钟 ...

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版主想的这样全面科学。我已拍下了到手后看看能不能转做他用。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能长时间工作,肯定不好用,看你想怎么用,想要500w输出不容易。

谢谢指教

网友C:
这个好像只能连续工作几分钟就需要停,随便买个,无刷,比这个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只能连续工作几分钟就需要停,随便买个,无刷,比这个好太多了

我有个5055无刷,它比997有刷扭矩能大多少?我现在用997(24伏供电)三比一降速扭矩还是小,6铣刀铣铝合金吃刀也就零点二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5055无刷,它比997有刷扭矩能大多少?我现在用997(24伏供电)三比一降速扭矩还是小,6铣刀铣铝合 ...

24v,10a电流的话算240w,各种效率下来算输出功率5成再打个7折,真正干的活也就是几十级瓦。5055效率会高点,加大变速比,吃饱电流的话扭矩应该能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10a电流的话算240w,各种效率下来算输出功率5成再打个7折,真正干的活也就是几十级瓦。5055效率会高 ...

关键是无刷的大电流电源太贵,比二手的缝纫机电机贵的多。我的小铣太小,装不上缝纫机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无刷的大电流电源太贵,比二手的缝纫机电机贵的多。我的小铣太小,装不上缝纫机电机。

一百多块钱的电源还贵,你真会玩,很纳闷你5055的电源用什么。真要装也装得上缝纫机电机的,以前坛子里见过一台,机器比你的还小点,电机比缝纫机电机还大点。也是用硬轨,硬轨刚性真好。

网友D:
高速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买个220v带电容4极1440转的台钻电机,二手的也就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块钱的电源还贵,你真会玩,很纳闷你5055的电源用什么。真要装也装得上缝纫机电机的,以前坛子里见 ...

5055用在船上,4s锂电,短时间工作可以。如果用在铣床上不行工作时间太短。看了下1500瓦开关电源都在300元以上。还是另寻其他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买个220v带电容4极1440转的台钻电机,二手的也就百十元,

在考虑这种方案。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10a电流的话算240w,各种效率下来算输出功率5成再打个7折,真正干的活也就是几十级瓦。5055效率会高 ...

5055功率大了许多,起码3倍,不过大功率电源不便宜,而且这种无刷散热不行需要,不能长时间用,而且需要防铝屑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个5055无刷,它比997有刷扭矩能大多少?我现在用997(24伏供电)三比一降速扭矩还是小,6铣刀铣铝合 ...

我的小铣上原来也是997,后来改成这个无刷,400瓦,10000转,也是1:3减速,配的36V400瓦二手电源,加上驱动,大概200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5055无刷,它比997有刷扭矩能大多少?我现在用997(24伏供电)三比一降速扭矩还是小,6铣刀铣铝合 ...

刚刚买了一个750瓦无刷,准备安装到我的卧铣上

网友:
我的手动桌面铣吃灰好几年了,现在一直用数控,这个都锈了,拿出来擦擦,换上小无刷,没事开机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铣上原来也是997,后来改成这个无刷,400瓦,10000转,也是1:3减速,配的36V400瓦二手电源,加上 ...

手上有个887,直径47,厂家标450w,也有个像你这个的,直径51,标900w。感觉这个像吸尘器电机,是无感的,驱动你用什么?减速以后,转速和400w伺服一样,但是400w伺服扭矩还有点余量,所以大体上相当150w-200w伺服,不知道算得对不对。吃刀能到多少?

网友:
这么小能做啥

网友E:
搞大功率无刷,不如搞套伺服,750W才二百左右。无刷用大功率电源都不止这个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铣上原来也是997,后来改成这个无刷,400瓦,10000转,也是1:3减速,配的36V400瓦二手电源,加上 ...

也是5055无刷?效果如何?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大功率无刷,不如搞套伺服,750W才二百左右。无刷用大功率电源都不止这个价了。

伺服电机好几个,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887,直径47,厂家标450w,也有个像你这个的,直径51,标900w。感觉这个像吸尘器电机,是无感的 ...

驱动网上买的,感觉这个电机扭矩还行吧,这个小铣也是安装不了太大电机,我一堆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887,直径47,厂家标450w,也有个像你这个的,直径51,标900w。感觉这个像吸尘器电机,是无感的 ...

刚换电机,还没测试

网友F:
豆浆机的噪音可不小,要慎重

网友G:
小铣床试过很多种电机,775,895,997,220v直流电机等,都不怎么样,最后试了试57步进电机,简直绝配,低速扭力大,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铣床试过很多种电机,775,895,997,220v直流电机等,都不怎么样,最后试了试57步进电机,简直绝配,低 ...

谢谢指导。
对步进电机不太懂,今天学学步进电机脑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豆浆机的噪音可不小,要慎重

看了大家的指导意见,准备弃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无刷的大电流电源太贵,比二手的缝纫机电机贵的多。我的小铣太小,装不上缝纫机电机。

我也做了一个小雕刻机,自己做了一个和图上一样的无动力,为了主轴电机费了很多脑细胞,最后还是选择220V直流电机,原因只有一个,省钱,其实不差钱的话,选57直流伺服电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一个小雕刻机,自己做了一个和图上一样的无动力,为了主轴电机费了很多脑细胞,最后还是选择220V ...

折腾就是胜利,这显示器坚持得够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就是胜利,这显示器坚持得够久。

这张图三年前的,去年完成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一个小雕刻机,自己做了一个和图上一样的无动力,为了主轴电机费了很多脑细胞,最后还是选择220V ...

准备上57步进电机,上午看了下闲鱼有很多,价格不贵。基本在50—60块钱,信号发生器控制正反转和调速只10块钱。不到一百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上57步进电机,上午看了下闲鱼有很多,价格不贵。基本在50—60块钱,信号发生器控制正反转和调速只10 ...

普通步进转速低,还是用闭环的好点,其实400瓦伺服更合适,价格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步进转速低,还是用闭环的好点,其实400瓦伺服更合适,价格基本差不多

好的谢谢指导,我继续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普通步进转速低,还是用闭环的好点,其实400瓦伺服更合适,价格基本差不多

步进和闭环我都有,步进足够了,闭环转速高了噪音也高,扭力下降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步进和闭环我都有,步进足够了,闭环转速高了噪音也高,扭力下降8

能否介绍一下加工参数,刀具,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步进和闭环我都有,步进足够了,闭环转速高了噪音也高,扭力下降8

普通步进的转速超过600转就没啥扭矩了吧,

楼主:
补习了一下步进电机不适合做动力,除非“大马拉小车”那样的话成本就高了。伺服电机确实不错但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习了一下步进电机不适合做动力,除非“大马拉小车”那样的话成本就高了。伺服电机确实不错但太贵。

400瓦二手伺服180元,成本不高,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