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过来人帮选一下70e机型?

楼主(2023-02-09):
如题,本人原有70e爽炸,现看中了天翼,极限飞行家的70e,NG,天翼比极限便宜458元,我想知道两家的性能上有没有很大差异?没有差异就选天翼了。

网友:
选天翼的

楼主:
天翼的涂装确实好看

网友A:
很明显了,天翼,我的74寸laser也是天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了,天翼,我的74寸laser也是天翼的

谢谢,已买天翼!

网友B:
天翼的飞机设计很好我就是飞天翼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翼的飞机设计很好我就是飞天翼的飞机

已经入了天翼

网友C(2023-03-12):
飞过极限的那款,做工和性能一级棒,机子非常轻但相当结实。天翼的这款没飞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极限的那款,做工和性能一级棒,机子非常轻但相当结实。天翼的这款没飞过,不好说

有点后悔买天翼的ng了,总觉得差一点

网友D:
倒底是水平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底是水平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都不是,是撞电塔了,偶然事件

网友E:
我手上有EF的这架NG,同时一年多一起飞过天翼老款最经典的那个slick360。说说对比,纯粹个人意见,不喜也可以喷哈哈。从一般飞行来说,EF好飞,同等机重的前提下,注意是完全一样的起飞重量时,NG更不容易翼尖失速,表现就是在临界速度正倒大仰角眼镜蛇时,NG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副翼修正较少时slick已经左右晃动明显,另外侧飞90℃直角转向时,NG也更稳定,在一定的风力和油门NG还时,天翼侧飞转向会失速滚转,就是说侧飞你突然直直推升降到底,NG可以直接稳定变向时,天翼会出现好像你同步打了副翼一样的情况,个人猜测和NG更大的翼尖小翼有相当关系,我飞行一直带翼尖小翼。但和机型设计应该也有关。这导致了一种感受就是同样重量EF这机飞的更横平竖直更像模拟器,天翼会需要你经验更老道控制好你的油门或者在动作中多给出副翼修正,这点EF本身的机型也有区别,我理解这就是大家常说的EF的EDGE540最好飞的原因,他能在同重量同水平时飞最慢的大仰角。

网友:
解决的方法你可以让天翼的Slick起飞重量轻点,比如用小一号电池,同步由寸桨降为15寸。这样他会更稳定更好飞,说白了就是在更广阔的油门和速度区域维持稳定(动作横平竖直不会动不动就扭动),另一种就是根据飞机癖好设置遥控器的补偿,这个我不懂,但是听高手说过,还一种你技术很牛逼,动作衔接间无限蛇滚都不带平飞的那上面说的都是浮云。第二关于机身结构,两种飞机我客观的说一句确实确实EF更结实,具体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设计的原因,天翼我试过微炸,就是炸鸡前勉强翻正脚架和腹部着地,脚架固定的位置还有连带的下机体结构很多碎裂,EF同等情况也试过,碎裂很少,还有一次这架NG撞到大概15米高的电线,桨断头罩被切一块了自由落体下来,机身居然奇迹般只有一些裂纹,天翼按我经验绝对机翼往前结构要碎裂好些了。当你拿着两台机直接对比,你会有感受的,就70E来说强度我自己认为EF=朗宇Edge.>天翼=领航,这些机我都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现在70级只留下这台NG了。

网友:
飞行当面最后EF的水平尾翼舵量范围很大,天翼比较小,所以爆顶和曲柄EF好做些,天翼忘了那会还不会飞这种动作,记得上摆的角度好像不如下摆大,所以曲柄建议倒飞做。还有说下别的,EF的飞机整机没送太多配件,但是他有一点好,他默认有舵角上的卡片,这个在小刮蹭时更牢固有效保护尾翼,天翼我记得默认没有,但是天翼和领航他们有很多木条那些配件,天翼还有个电调导流板。另外天翼领航配件真的便宜很多很多,EF一对一小翼就一百五六,头罩轮罩也是很贵,天翼和领航价格就他的一半到1/3。我现在都爱找天翼和领航的轮罩和小翼给EF用。

网友:
最后个人审美来说,EF的新飞机基本越做越丑,喷绘涂装没了以后颜值下降厉害,天翼新出的YAK真的很有特色很漂亮,领航也介绍个我觉得好看的机,74寸的edge。衷心祝两个国内厂家越做越好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EF的这架NG,同时一年多一起飞过天翼老款最经典的那个slick360。说说对比,纯粹个人意见,不喜也可 ...

非常详细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