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天地飞哪款产品最稳定啊,飞涡喷和油机行吗?

楼主(2023-02-09):
以后打算要飞涡喷和油机,够用吗?

网友A:
都飞喷了,还考虑天地摔,只能是情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喷了,还考虑天地摔,只能是情怀吧

天地摔?有那么差吗?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老款从天六到天九都玩过,新款的就是ET12和ET16S,没出过问题,挺好用的,没楼上说的这么夸张,主要飞固定翼的和直机,油电都飞,再者,曾拥有过futaba 10CG和T8FG,前者稳定,后者失控过几次,现在的天地飞做得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楼主如果还有其他想法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地平线的,还有睿斯凯和futaba的中高端控

网友C:
飞喷的话 jeti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老款从天六到天九都玩过,新款的就是ET12和ET16S,没出过问题,挺好用的,没楼上说的这 ...

你说的其他想法是啥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喷的话 jeti 了解一下

我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D:
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富斯天地飞这种国产厂家的,至于失控目前没碰上过,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曾经在贴吧上看到有说用MC6C飞喷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富斯天地飞这种国产厂家的,至于失控目前没碰上过,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曾经在贴吧上看 ...

哦,飞喷稳定第一,否则损失就大了

网友E:
遥控器尽可能选择自己经济能力的上限,遥控器的稳定我的标准是如果飞机因为失控、干扰而坠机,自己得能承受,所以我买的遥控器比飞的飞机略贵一丢丢,当然长远上遥控器不可能只买一个……另外我新遥控器到手,都会用低端大尺寸的飞机先飞个把月,确认安全了再上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尽可能选择自己经济能力的上限,遥控器的稳定我的标准是如果飞机因为失控、干扰而坠机,自己得能承受 ...

便宜也一定差啊,看看口碑可以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尽可能选择自己经济能力的上限,遥控器的稳定我的标准是如果飞机因为失控、干扰而坠机,自己得能承受 ...

也不一定差

网友F:
作为一个ET16,拥有十几个接收机的用户,告诉你,买富斯。

网友G:
虽然我用的是futaba,但是接收机用的是日冠14通道。目前8公斤涡喷10个起落,没有问题。后面准备用两个日冠带sbus的,飞大点的涡喷。天地飞按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毕竟现在2.4g的稳定程度整体还是优于72M那会,一定注意天线的摆放。另外涡喷虽然动静大,但是整体电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我没用bec直接2s锂电供电。发动机双无刷,飞的时候也就只剩一个低速的泵在工作,热火头也是持续加热,不像汽油机脉冲有干扰。所以我觉得涡喷不仅比汽油机电磁环境好还要比一般的电动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也一定差啊,看看口碑可以了解一些

你也说是不一定差,得赌!这就看你输不输的起……用300块钱的控飞3000块钱的飞机,因为失控砸中30万的车,是否感想?当然用3000块的控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但是概率低得多。飞到一定阶段,只要不作死,基本上就不会有操作失误了,这个时候的事故原因只剩下三个,飞机本身有故障,空中相撞,地面遥控器故障或者干扰,第1个是靠维护解决,第二个是靠飞行规范和运气,第三个你觉得靠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摔?有那么差吗?

没说它差,futaba低端的也一般,只是觉得都飞喷子了,不用考虑喷子圈内非主流控,不便于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老款从天六到天九都玩过,新款的就是ET12和ET16S,没出过问题,挺好用的,没楼上说的这 ...

说得对,我也是天地飞的用户,但我也用别的控。

楼主:
呵呵,几个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为一个ET16,拥有十几个接收机的用户,告诉你,买富斯。

哦,能说说啥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用的是futaba,但是接收机用的是日冠14通道。目前8公斤涡喷10个起落,没有问题。后面准备用两个日冠 ...

哦,你飞过汽油机吗,干扰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得对,我也是天地飞的用户,但我也用别的控。

和别的控比怎么样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别的控比怎么样啊?

小日本的协议控,以前是高端的代名词,现在的都是开源多协议的天下了,估计ELRS未来是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日本的协议控,以前是高端的代名词,现在的都是开源多协议的天下了,估计ELRS未来是主流了。

我飞固定翼,不用那么复杂,天地飞和日本控比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飞固定翼,不用那么复杂,天地飞和日本控比稳定性怎么样啊?

我们本地飞喷子的全是富它吧,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本地飞喷子的全是富它吧,稳定吧

嗯,天地飞跟futaba比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天地飞跟futaba比稳定性怎么样啊?

天地飞的最新款没用过,老天七一直用,没失控过,只在水面上玩水上飞机距离太远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地飞的最新款没用过,老天七一直用,没失控过,只在水面上玩水上飞机距离太远失控过。

还不错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几个意思啊?

都能用,
MC控都能飞

现在主流的f控,jeti,不买顶级的话,还没有玄云一个6公斤发动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能用,
MC控都能飞

都能用,还买f控和jeti干嘛啊?

网友D:
有天地摔这个印象的应该是经历过当时ET07大规模失控的事件吧,当时ET07出来没多久好多人都因为失控炸机,后面说是程序没完善好,所以当时带我的一个老模友一直说买旧不买新,新控不兼容老接收不说还有漏洞,老天七天九反而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听说后面ET12还是16又因为会自行死机清除所有模型设置,搞得大伙又是骂声一片。。
我现在还是选择富斯了,虽说几年前也有人因为失控砸过遥控器,不过现在富斯的程序已经非常完善了,而且遥控器的做工和样子确实和我的口味,而且富斯的协议兼容很高,听说汕头那边的玩具飞机基本上都是一代协议啊,闲鱼上的微型接收富斯协议居多,坦白说我喜欢折腾,但是又不想多花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天地摔这个印象的应该是经历过当时ET07大规模失控的事件吧,当时ET07出来没多久好多人都因为失控炸机,后 ...

现在et16好像还可以,富斯有对标et16的产品吗?pl18比et16贵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et16好像还可以,富斯有对标et16的产品吗?pl18比et16贵多了

天地飞现在的程序应该也已经完善了吧,应该没有失控的问题了,硬要说富斯哪款能对标的话TH9X,这个遥控器可以刷到14通,还可以刷别的系统,不过肯定是不能跟16比了,我身边很多人用PL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现在的程序应该也已经完善了吧,应该没有失控的问题了,硬要说富斯哪款能对标的话TH9X,这个遥控器 ...

你现在用富斯哪款啊?

网友J:
航模遥控2.4g在没干扰的地方还是能飞的挺远不失控的,不过飞场总在变,保不齐下个飞场就有干扰,所以为了求稳定,都不如黑羊。
天地飞老款只用过天7,没失控过,本地模友的et16听说过死机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航模遥控2.4g在没干扰的地方还是能飞的挺远不失控的,不过飞场总在变,保不齐下个飞场就有干扰,所以为了求 ...

加装黑羊高频头?黑羊为啥稳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飞过汽油机吗,干扰大吗?

用日冠飞过3个起落,飞机空间富裕,所以点火器和接收机离得比较远,没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富斯哪款啊?

富斯I6,刷ER9X系统

楼主:
据说i6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i6挺不错

pl18国产遥控里面硬件顶配,射频部分硬件和elrs同款

网友:
I6改装的潜力是很大的,同价位里算是最能打的控了,除了ER9X(之前回复时打错了)还能刷OPENTX的系统,预算充足或者进阶建议一步到位PL18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能说说啥原因吗?

你别折腾了,你无非是想让大家告诉你,几百块的天地飞比几千块的futaba还要稳定,飞涡喷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不用担心,千元以上的控都是智商税。

你想骗自己,我们帮你想听的话说出来就好了。

你能不能承受炸一台涡喷的钱,没炸的话,千元以上控都是智商税,炸了就自己承担呗

虽然我用天地飞基本没失控过,飞飞涵道和远航也能用,十几个接收机现在换门也困难。但是对高频头支持不好,我在地面调肥翁,结果原地把电装全部烧了,损失的钱远超ET16价格。你要是还没买ET16,那就别买了,买PL18还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别折腾了,你无非是想让大家告诉你,几百块的天地飞比几千块的futaba还要稳定,飞涡喷一点问题都没有, ...

有人说et16s比i6还迟钝,看来要考虑pl18了

网友K:
飞油机和涡喷的话还是选择2.4g+900m的吧,相对稳定保险一些。预算少点可以看看frsky的,预算多点首选jeti(双2.4g+900m),好像futaba后续也会出900m的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油机和涡喷的话还是选择2.4g+900m的吧,相对稳定保险一些。预算少点可以看看frsky的,预算多点首选jeti( ...

pl18是2.4G+900M吗?pl18怎么样?瑞思凯口碑好像不算好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个人觉得如果说稳定保险高,Jeti确实当之无愧,可以接2.4G和900M接受机双重保护。一个喷2~5W, 几千块钱买个控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如果说稳定保险高,Jeti确实当之无愧,可以接2.4G和900M接受机双重保护。一个喷2~5W, 几千块钱买 ...

pl18怎么样?

网友:
天地飞ET16用了两年。一直飞35cc汽油机和FPV 目前没出过问题

网友:
注意,ET16S跟飞翼的F22不合,起落架老是打不开,换控就好了

网友M:
ET16失控摔过一个电动虎蛾,而且协议少,如果以后飞穿越机会很麻烦,对有些高频头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ET16失控摔过一个电动虎蛾,而且协议少,如果以后飞穿越机会很麻烦,对有些高频头不友好

准备上pl18了

网友:
我一直用的天地飞,很好用,老款天7很稳定,新款天7我也用了也没有遇到问题,同学用的e12飞涡喷目前没什么问题,我飞固定翼和直升机用的都是天地飞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哦,能说说啥原因吗?

天地飞接收机很贵,福斯有副厂接收机可以买比较便宜,但是我不太建议用开源控飞涡喷,我觉得那些控飞穿越机比较好,因为设置调试真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天地飞接收机很贵,福斯有副厂接收机可以买比较便宜,但是我不太建议用开源控飞涡喷,我觉得那些控飞穿越 ...

哦,我打算上富斯PL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打算上富斯PL18

这个也挺好

网友O:
老款的天7、天9,新款的ET16我都用过,futaba的T8FG、18MZ、16SZ、18SZ也都感受过,单从稳定性来说,天地飞没问题。
对于市面上可以买到的遥控而言,其实稳定性基本都没问题,失控只是偶发现象,而且并不局限于某个牌子,futaba、JR、睿思凯X20s、天地飞我都亲眼看到过失控,通常是飞手自己的低级失误(比如说接收电亏电),或者飞场有干扰。
我之前用天地飞,电机、油机、喷子都飞过,其实只要通道数和功能能满足你就行了。
我觉得天地飞就两个突出优点,一是便宜,二是中文界面。
最后建议你,可以用天地飞ET16,或者其他的功能和通道数能满足你的控,外加黑羊高频头,这样被干扰失控的概率就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款的天7、天9,新款的ET16我都用过,futaba的T8FG、18MZ、16SZ、18SZ也都感受过,单从稳定性来说,天地飞 ...

哦,谢谢啊,有人说et16s不太跟手,还不如i6跟手;另外黑羊高频头为啥稳定性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啊,有人说et16s不太跟手,还不如i6跟手;另外黑羊高频头为啥稳定性好啊?

我们普通遥控器是2.4G频段的,发射功率几十毫瓦,黑羊高频头是800-900M的,发射功率可以设置到25-2000毫瓦;900M的频段,加上更大的发射功率,所以控制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也更强;
所以如过你担心干扰、失控之类的问题,那建议你加个黑羊,遥控器只是个摇杆+程序,发射和接收都通过黑羊来完成;

网友P:
我用et16s用了1年多了飞过甲醇os55,50级电动还没出现过问题;你这个问题我原来也问过有个回答说的是富豪可以开车也可以骑自行车,不用担心失控那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et16s用了1年多了飞过甲醇os55,50级电动还没出现过问题;你这个问题我原来也问过有个回答说的是富豪可 ...

哦,应该失控概率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