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的大坑,朋友们请千万小心,一定注意避让!

楼主(2023-02-09):
   简单描述下故事变事故的过程,Saito 19R3在磨合3箱油后,变得不稳定,高速上不去,低速极容易熄火,后来就打不着了,回家拆开一看,其中一个缸的连杆断裂,活塞卡在气缸里面可以自由转动但拉不出来,刚开始以为是拉缸卡死导致,加热气缸也无济于事,死活都拉不出来,无奈只有切开气缸,看看到底咋回事,切开后的照片也分享给朋友们看看,为了验证小心翼翼切开气缸得到的活塞有无变形,就又拆了一个气缸,在对比测试顺滑度的过程中无意间把另一个活塞推到了气缸顶部,又拉不出来了,也是可以自由转动,这下才反应过来,原来先前不是拉缸卡死,是活塞顶到底后活塞环卡死在气缸顶部的凹槽内了,天啦,Saito你太机智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掉进过这个大坑,朋友们请千万小心,一定注意避让!

网友A: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凹槽?

网友B:
顶部有槽,推进去就出不来了
.
同问: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凹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凹槽?

不知道啊,这个凹槽就是十足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有槽,推进去就出不来了
.
同问:

对啊,这个设计就是个一次性的玩意,推进去就出不来了,只能杀鸡取卵,切了气缸,取出活塞和连杆(小心翼翼,还不一定能用)

网友C:
如果活塞达到上止点的时候,环就能进入缸头的凹槽里,那这个就是设计问题不可能成为产品进入市场,按理说活塞和连杆和曲轴之间正常安装不会进入凹槽的吧,还有如何真要是上止点时候环子就进凹槽里那第一次着车就报废了(或者用手转第一圈就转不动了),你这个还是着了几次车慢慢不行的,你只是切开缸体才看到环子进入凹槽的  会不会是连杆先断的然后活塞没有连杆的限位了  被甩到燃烧室里卡住了呢  (瞎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活塞达到上止点的时候,环就能进入缸头的凹槽里,那这个就是设计问题不可能成为产品进入市场,按理说活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假如连杆断了,是不是就不给你维修、更换连杆的机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假如连杆断了,是不是就不给你维修、更换连杆的机会了?

那也不一定呀 没准停转的时候是正好往下止点去的时候呢 ,我也是瞎猜。或者也没准点背赶上残次连杆了呗   材料问题应该不至于毕竟产品都是验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活塞达到上止点的时候,环就能进入缸头的凹槽里,那这个就是设计问题不可能成为产品进入市场,按理说活 ...

兄弟分析的很到位啊,正常行程是没有问题的,到达上止点活塞环是不会到凹槽的,但运气不好,可能会被顶上去,或者移动发动机也可能滑进去,不确定因素较多。

楼主:
给兄弟们汇报一下,今天抽空又切了一个气缸,这次比较有经验,切的比较好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兄弟们汇报一下,今天抽空又切了一个气缸,这次比较有经验,切的比较好看了。

这个比较完整,还能模拟再装一下吗?我在想不致于这么差劲吧,是不是正常运行的时候卡簧是到不了最上面的,坏了能到最上面。如果正常跑的时候能到最上面,几下子就拉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活塞达到上止点的时候,环就能进入缸头的凹槽里,那这个就是设计问题不可能成为产品进入市场,按理说活 ...

网友F:
我分析一下原因吧。大概率是因为磨合转速偏高,散热不及导致润滑不足,从而导致烧蚀,气缸卡死连杆拉断,看lz切开的气缸就能直接判断,这个气缸顶部的凹槽从设计上没有问题,因为是多缸,其中一个气缸损坏以后务必保证不影响其他气缸继续工作,这个活塞正常安装时,是不可能进到气缸顶部凹槽,这个设计是连杆断后被断裂的连杆顶到顶部卡住防止活塞下行到曲轴箱,导致碰到曲轴,总结机油比例或型号不适用,磨合温度或转速偏高

网友G:
这个凹槽是缸内壁研磨的工艺要求的。没有凹槽气缸头部的研磨块磨损块加快。会导致越靠里面直径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分析一下原因吧。大概率是因为磨合转速偏高,散热不及导致润滑不足,从而导致烧蚀,气缸卡死连杆拉断,看 ...

用的是1:15的  摩托710油机磨合,总共磨合了3箱(油箱是420CC),我当时也是怀疑气缸卡死,但切开后并没发现明显的卡死痕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凹槽是缸内壁研磨的工艺要求的。没有凹槽气缸头部的研磨块磨损块加快。会导致越靠里面直径越小。

有工艺要求可以理解,但只要是断了连杆,活塞就不能取出有点诧异,不知道能否优化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假如连杆断了,是不是就不给你维修、更换连杆的机会了?

目前来看是没有机会了,就看高手或者厂家是否自有妙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较完整,还能模拟再装一下吗?我在想不致于这么差劲吧,是不是正常运行的时候卡簧是到不了最上面的 ...

正常行程是不会卡死的,是过了上止点活塞环就会卡到凹槽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部有槽,推进去就出不来了
.
同问:

这个槽叫越程槽,是加工珩磨时的一个工艺槽。如果没有这个槽的话珩磨时是无法磨到底的。

网友H:
这是老型号的吧?

网友I:
saito三缸全系列的进气都有问题,一缸贫油,二、三缸富油。看着转速把油针调出来后会发现二、三号缸冷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老型号的吧?

新款的有啥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saito三缸全系列的进气都有问题,一缸贫油,二、三缸富油。看着转速把油针调出来后会发现二、三号缸冷得多

我还在磨合阶段就芭比Q了,还没来得及调油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款的有啥区别吗?

不知道, Saito也算名牌吧,应该有改进吧,他现在好像都是四冲程的,你这个是二冲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Saito也算名牌吧,应该有改进吧,他现在好像都是四冲程的,你这个是二冲程吧?

这是四冲的哦,
我就搞不懂,断了连杆为什么就得拉着气缸,活塞,气门一起垫背呢,这个代价会不会有点太大了,就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吗?

网友:
保证能用的都是新机,杜绝翻新机的出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还在磨合阶段就芭比Q了,还没来得及调油针。

很可能是富油导致的爆震甚至液锁。不少人还把缸头给顶裂了

网友:
我草   大坑,
大师太悲催了  的切2个缸头   损失不小啊

网友J:
大师还是经验丰富,换我 第三个 也推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分析一下原因吧。大概率是因为磨合转速偏高,散热不及导致润滑不足,从而导致烧蚀,气缸卡死连杆拉断,看 ...

断连杆和     活塞推到底出不来是2个事情    出不来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凹槽是缸内壁研磨的工艺要求的。没有凹槽气缸头部的研磨块磨损块加快。会导致越靠里面直径越小。

如果说这里合理 那就是活塞环位置不合理    进去出不来就是设计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可能是富油导致的爆震甚至液锁。不少人还把缸头给顶裂了

液锁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还是经验丰富,换我 第三个 也推进去了

兄弟啊,❤在滴血

网友K:
太悲催了,19R3是saito fa-40的气缸,40是只有一道活塞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都是把活塞推到气缸里面保存零件的,这个19R3看起来是改成了2道活塞环,所以第一道环就比较靠上,掉到那个槽里面了。但是话说saito这个槽开的有点宽了。这肯定还是saito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是严重淹缸了,燃料充满缸头没有压缩空间了,楼下补充

网友M:
大几千块钱就这样没了,这真是亏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太悲催了,19R3是saito fa-40的气缸,40是只有一道活塞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都是把活塞推到气缸里 ...

也有可能   40的窄       改成19加宽了   降低了压缩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严重淹缸了,燃料充满缸头没有压缩空间了,楼下补充

晚点我再去看下缸头的状况,谢谢兄弟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太悲催了,19R3是saito fa-40的气缸,40是只有一道活塞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都是把活塞推到气缸里 ...

本来坏一个缸就够惨了,弄到后来自己又卡死一个,还得硬生生的切,不小心还切坏了一个活塞,本来只是断一根连杆,到最后要买一堆配件,
真纠结这个机器还值不值修啊,不修又有点不甘心,发动机就磨了3箱油,飞机都还没离地,兄弟们给个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几千块钱就这样没了,这真是亏大发了

肉疼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来坏一个缸就够惨了,弄到后来自己又卡死一个,还得硬生生的切,不小心还切坏了一个活塞,本来只是断一 ...

这个修好看看要多少钱?2000 够吗?个人感觉目前修起来实在太贵了,好像不太值得!甲醇版本的saito单缸和多缸用过多款都还不错,汽油版本的多缸还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修好看看要多少钱?2000 够吗?个人感觉目前修起来实在太贵了,好像不太值得!甲醇版本的saito单缸和 ...

估得很准啊,2K多点,

网友N:
引用 楼主:
估得很准啊,2K多点,

便宜出了吧,我来接手,自己做缸头活塞,塞头的缸头真坑,没有缸套,内壁镀铬,坏了之后要换整个缸头,一个缸头要四五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便宜出了吧,我来接手,自己做缸头活塞,塞头的缸头真坑,没有缸套,内壁镀铬,坏了之后要换整个缸头,一 ...

带价过来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便宜出了吧,我来接手,自己做缸头活塞,塞头的缸头真坑,没有缸套,内壁镀铬,坏了之后要换整个缸头,一 ...

saito 终结者   啥都做  牛逼呼呼放光芒

网友O:
我感觉日本的东西不应该犯这种错误,你还是查查轴承有没有虚位过大啊,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日本的东西不应该犯这种错误,你还是查查轴承有没有虚位过大啊,别的原因。

轴承木有问题,主连杆和小连杆的转轴处严重变形,小连杆断掉。

网友(2023-04-04):
这个应该是低段位的设计者制造的问题,此前我本人在改32级的机器在活塞上加环试机时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即环越位后卡住,好在缸筒不是封闭的费好大劲后取出。
图上这个槽应该是叫退刀槽,一般外圆加工时很常见的设计,但用在此处就会出大问题,记得华盛的发动机缸套处都是盲孔,没有退刀槽,
所以我们倒推,这个saito的设计者极大概率没历练过多少案子,低层次的生手!

网友P:
玩saito汽油机居然还敢用摩特  还是710,  你不坏谁坏。  哪怕你是用摩特800都不行   ,  用satito汽油机  就老老实实买它的原厂机油   saito汽油机全靠原厂机油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玩saito汽油机居然还敢用摩特  还是710,  你不坏谁坏。  哪怕你是用摩特800都不行   ,  用satito汽油机   ...

说的有道理,而且很多机油都是假的

网友:
卡环了与机油有几毛钱关系?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又学到了一个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玩saito汽油机居然还敢用摩特  还是710,  你不坏谁坏。  哪怕你是用摩特800都不行   ,  用satito汽油机   ...

Saito FG17用的摩特710都上百起落了,一点问题都木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