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3S4陀螺仪模式问题

楼主(2023-02-10):
请问一下大家A3S4
陀螺仪
的增稳模式和姿态锁定模式有什么区别呀?说明书写的有点看不明白另外如果在陀螺仪介入的情况下,光收油门飞机下降,陀螺仪是不是也会一直修正飞机?

网友A:
增稳模式就是飞机自动回平。姿态锁定如果你飞机在转完倾斜的时候打开飞机就只会一直倾斜些。油门和陀螺仪没有直接关系。陀螺仪只对飞机姿态起作用。

网友B:
增稳是松杆回平,锁定是松杆以后保持打杆状态,适合做动作。陀螺仪只会根据姿态调整动作,无法关联油门和速度。所以要把握好油门,不然容易失速

网友C(2023-04-19):
楼上两位误导人家了,增稳相当于抗风增加飞机稳定性,就一般抗风,楼上说的是自动回平模式,跟增稳区别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