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控制箱可以接到雕刻机机械部分组成一台电火花机吗?

楼主(2023-02-10):
就是现在看了一下,工业用的成品的电火花成型机最小的都有一吨多,就是家里工作室面积太小,所以想弄一个成品的电火花控制箱,然后家里刚好有一台闲置的雕刻机,我看手摇型的电火花机工作时X和Y轴都不运动,只是Z轴在上下运动,这个和雕刻机的Z轴有点差不多,如果把电火花控制箱接到雕刻机Z轴,不知是否可以改成一台电火花机床?其它的注油什么的可以再改。

网友A:
可以,z轴螺距不要用太粗的就行,。成品普通机,z轴都是直流伺服马达,z轴得去配对减速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z轴螺距不要用太粗的就行,。成品普通机,z轴都是直流伺服马达,z轴得去配对减速同步轮

那太好了,那Z轴用联轴器直连可以吗?我现在那个Z轴丝杆螺距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那Z轴用联轴器直连可以吗?我现在那个Z轴丝杆螺距5MM.

看你电柜原来配什么马达的,如果是直流伺服的话,照合适的减速比,在联轴器那地方换成一对同步轮,作减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柜原来配什么马达的,如果是直流伺服的话,照合适的减速比,在联轴器那地方换成一对同步轮,作减速 ...

好的,就是如果是直连的话.速度会太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