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调,接舵机测试器可以,直接接接收机就不行?

楼主(2023-02-10):
图上的左边电机和电调是套装买的。电调不带BEC,我额外接了一个BEC,接法就是图上的,电源出来供电调和BEC,BEC降压后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接了个舵机测试器。
现在的问题就是,电调的信号(图中1端)线怎么接?按理说可以直接接接收机油门信号线(图中3端),也可以接舵机测试器的信号线(图中2端);
可实际效果是这样的:
1、电调的信号线直接接接收机油门信号线,通电后,没有任何响声,拨动油门遥感没有任何反应,接收机油门信号肯定是没问题的,用另外的电机电调完好工作;而且此时接收机外接舵机,舵机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2、断开电调的信号线与接收机油门信号线,电机竟然有响声!!这个有点诡异
3、电调的信号线接到舵机测试器的信号线上,电机竟然可以正常工作了,可以受舵机测试器控制。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高手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电调一般要设置高低油门位置校准 你接接收信号线 从新校准高低位有倒车的还要设置中位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一般要设置高低油门位置校准 你接接收信号线 从新校准高低位有倒车的还要设置中位 你可以试试

想起来了,好像之前有一些新的电调是进行过油门位置校准。但我这种旧的电调随时都可以进行油门校准吗?

网友:
有些电调可以随时油门校准,有些不一定,这是电调内部程序决定的,有没有此功能试试就知道了。
不能校准的大部分起始位置都是1000us,但有些遥控器却不是,所以将遥控器微调调到最小一般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大部分电调没有PWM信号会有提示音,这是正常的。

楼主:
今晚回来得晚,刚才进行了油门校准,遥控油门打到最大,甚至还放大了油门行程10%,给电调上电,没有听到声音。拉低油门也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没有作用。难道这个电调的校准方式还有不一样?
郁闷了!这个电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怎么才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甚至换成1S的电池,不用降压模块,也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今天终于弄出来了,原来是控的显示110%的舵量,实际却是严重不足。通过连接飞控,飞控插入电脑BF,通过BF看接收机上的舵量才发现。遥控器上设置的110%的舵量,实际上还不足100%。
测试发现这个电调好像还不支持2S以下电池,只支持3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