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遙控問題

楼主(2023-02-11):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14SG遙控器突然遙控距離變短是什麼原因?
每次起飛不到10公尺就會斷訊。
請問是什麼問題

网友A:
天线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高平头板出故障了。。14sg千万不要用2s锂电池。要用铁锂和原装电池。。发现高频头故障的14sg都有主电路板过热起焦痕现象。。都是用2s锂电。特别是夏天气温比较高千万不要用。时间长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控信号就是有数的弱,我早就不飞真机只用于飞模拟器了,用在固定翼上尚可,用在穿越上就不行了,所以就不要纠结这些了,这时应该选ELRS的收发系统方是上策。

网友:
大概率板子上或接受上的天线接头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高平头板出故障了。。14sg千万不要用2s锂电池。要用铁锂和原装电池。。发现高频头 ...

可是电路板的主稳压耐压36v的。按理说到主板的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
你看一下是否不经意的打开了测距功能,关闭它就好了

楼主(2024-09-14):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