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舵机这寿命正常吗?大家都是怎么预防舵机故障的发生

楼主(2023-02-11):
    2021年初装的一架富丽X360,舵机用的DEKO D1102,到去年年底飞到600起落时斜盘舵机有一个在飞行中卡死,侥幸安全落了下来,更换了那个坏的舵机飞到今年,今天飞了10多个起落后自旋钟摆过程中突然没锁尾了,果断切熄火,飞机从10米高度掉下来,幸运的是掉到农田里一点损失都没有,捡起来后发现是锁尾舵机卡死,锁尾也是DEKO的,这会是飞到800起落左右,大家觉得DEKO这寿命正常吗?还有就是大家怎么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固定起落数更换舵机还是等着坏了再换?现在就比较排斥飞大直机,700挂墙很久了,就怕哪天发生这种情况拍我脸上

网友A:
看你回自旋钟摆,应该是高高手爆飞了,这个寿命正常了,如果是菜鸟,可以过千起落。

网友B:
600起落没炸过吗

网友C:
我的1295遇到过连续飞,温度很高之后抽风,在地上用热风枪吹热之后能重现这个问题。飞下来等舵机降温之后就没遇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回自旋钟摆,应该是高高手爆飞了,这个寿命正常了,如果是菜鸟,可以过千起落。

感谢回复,自己水平离高手还很远,只会一些基本动作,看来以后飞到500左右就得留意更换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起落没炸过吗

有两次算是小炸,一次是起飞把旁边塑料袋吸过来原地炸机,一次是倒飞割草被草缠住了炸机,但都是连大小桨三轴都没坏的小炸,这种应该伤不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295遇到过连续飞,温度很高之后抽风,在地上用热风枪吹热之后能重现这个问题。飞下来等舵机降温之后就 ...

我的故障现象遥控器打舵舵机不动,然后用手活动一下舵机臂又可以动一会,过不了几秒又卡主,应该是舵机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故障现象遥控器打舵舵机不动,然后用手活动一下舵机臂又可以动一会,过不了几秒又卡主,应该是舵机电 ...

我的也有这样,抽风几秒就不动了,用手掰一下又可能继续抽风。应该是高温引起控制板故障

网友:
不返厂保养吗?我觉得五六百不炸机也差不多了拆开检查了。当然x360的电设飞到爆,炸就炸了。

网友:
有刷的飞到这个起落数也该保养了,不过讲道理,这个起落数不换齿那个虚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故障现象遥控器打舵舵机不动,然后用手活动一下舵机臂又可以动一会,过不了几秒又卡主,应该是舵机电 ...

这种情况要考虑换舵机了,ino260飞450,同样卡涩的感觉后不久,就死舵炸鸡了

网友:
deko返厂换齿免费的   没必要用五六百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次算是小炸,一次是起飞把旁边塑料袋吸过来原地炸机,一次是倒飞割草被草缠住了炸机,但都是连大小桨 ...

你不会是b站上那个室内飞七百的那位大佬吧

网友:
这个起落数舵机齿虚位肯定导致螺距不正常了,我飞过900+没炸的,不过应该中间舵机返修过,现在想来一年买一次十字盘1295差不多,反正当备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