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选择推荐

楼主(2023-02-11):
昨天在小黄鱼上买了个车床,280×700的,求推荐车刀,还有尾椎钻孔夹头,应该是跟欧普铁玛的2807车床差不多

网友A:
不会磨刀就用换刀片车刀,可以量一下车刀和刀架的差值,然后选合适车刀 再买一盒垫片

网友:
看起来是12 厚的车刀

网友B:
车刀可以先买个那种用数控刀片的套装,各种常用刀型都带的,再买一些备用刀片,先玩起来,上手了以后迟早要买个砂轮机,可以磨白钢刀干铜铝和异型件,也可以再买点焊接车刀玩玩,听他们说焊接车刀磨好了车东西很丝滑

网友C:
不要买成套的,很多业余情况下用不到,或用的很少。
建议先买焊接车刀学习,便宜,皮实抗造。先买下图2-3把。

学习后熟练了也就知道依据个人需要该用什么车刀了,再买机夹车刀。最好选通用刀片,便宜。
像11204,镗刀片,1135铣刀片,刀片2-5元,便宜,不用磨坏了直接丢。配适合你车床的刀杆2-30元。

网友D:
最方便最便宜的就是白钢刀,可可根据需要随便磨成各种形状。成套的刀我买过,经常用的就两三把其他都闲置着。

网友D:
钻夹头应该配合莫式连接杆使用,如果没有连接杆,你的看看你的尾轴是莫式几的(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成套的,很多业余情况下用不到,或用的很少。
建议先买焊接车刀学习,便宜,皮实抗造。先买下图 ...

谢谢大佬,我正看你的帖子和其他大佬的帖子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磨刀就用换刀片车刀,可以量一下车刀和刀架的差值,然后选合适车刀 再买一盒垫片

先买几把焊接车刀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刀可以先买个那种用数控刀片的套装,各种常用刀型都带的,再买一些备用刀片,先玩起来,上手了以后迟早要 ...

先买几把焊接车刀用用,在学习学习买点白钢车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方便最便宜的就是白钢刀,可可根据需要随便磨成各种形状。成套的刀我买过,经常用的就两三把其他都闲置着 ...

楼上大佬也推荐了,我先买几把,不成套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夹头应该配合莫式连接杆使用,如果没有连接杆,你的看看你的尾轴是莫式几的(2345)。

一体柄的精度高一点,我淘宝买的90多的自紧夹头,带MT3尾巴一体的,打百分表基本测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新手,不建议直接上焊接刀或白钢刀,白钢刀不耐用,如果多玩铜铝还行,玩铁的的话这种小床没有切削液钝的太快,得频繁磨刀,挺影响心情的,焊接刀对磨刀技术要求比较高,新手难以快速掌握,个人强烈建议先搞几把机夹刀用着,白钢刀和焊接刀也可以买几把,边学边用

网友:
直接买数控刀片了,省得磨,在说了,换刀也方便 !当然有钱,可以改快换刀架,省得对刀麻烦

网友:
我买过焊接车刀,白钢条,用砂轮磨,灰尘大,不适合在室内磨,最后还是买了一套数控刀,不用磨刀用起来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