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总结一下目前制作的旋翼机的过程(预旋及各动作测试视频)改进了一些

楼主(2023-02-11):
原来一直制作固定翼,自从有一次飞到了一架好飞的旋翼机,一发不可收拾,开始研究制作。上一架飞起来但性能方面不是很好。经过学习后再次制作一架以铝合金为主要材料的旋翼机。总结一下制作过程。先来一张参考的原机图片

下来开始制作

旋翼头篇

机架篇

设备支架及安装

制作电机

制作二楼板和安装电装

尾翼的制作

玻璃钢机身罩的制作

大桨的制作

喷漆

单片旋翼长度:1000mm
安装后桨盘直径:2100mm
机身总长:1170mm
起飞重量:2900g
动力电机推力:4300g
动力电机:朗宇三代3120 kv585
动力桨:朗宇12*6.5
预旋电机:2212后出轴(4s版本kv930)
电池:主电池6S2600mah  预旋电池4S1300mah
旋翼头控制舵机:OMG 20KG 高压舵机(由ubec8.4v供电)
方向舵舵机:futaba3003
前轮转向舵机:银燕3004
大桨蒙皮蒙好了~

目前还差涂装。

机身涂装

模板

大部分按原版涂装,稍加改动

大桨涂装

前段时间复习考试去了,一直也没弄。
重新制作了旋翼头跷跷板,强度更大,自带预锥角,大桨桨根不用做成特有形状。
重新制作了大桨,大桨更宽一点,厚一点,克拉克Y。强度更大。
由于大桨重量增加,预旋电机更换为朗宇2216。

网友:
大佬贴,插眼

网友:
大制作,很用心

网友A:
代木是手工打磨出来的还是cnc?

网友:
全自制配件,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木是手工打磨出来的还是cnc?

没明白指的代木是?大桨做定位线,进行初步切削后,用775电机手磨机搭配4寸砂纸盘粗磨,在进行手工细磨。大桨前缘为榉木,后缘轻木。

网友:
这是高手,牛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指的代木是?大桨做定位线,进行初步切削后,用775电机手磨机搭配4寸砂纸盘粗磨,在进行手工细磨。 ...

蓝色那个内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指的代木是?大桨做定位线,进行初步切削后,用775电机手磨机搭配4寸砂纸盘粗磨,在进行手工细磨。 ...

蓝色那个内模,机身的模具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主旋翼那个通道使用的是遥感还是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那个内模,机身的模具

内模是热切割切出外形,然后手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主旋翼那个通道使用的是遥感还是旋钮?

遥控器侧面推扭,跟摇杆效果是一样的,0%~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侧面推扭,跟摇杆效果是一样的,0%~100%

好的,谢谢。

网友C:
旋翼安装、连接是重点呐~~~
没看见过程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模是热切割切出外形,然后手磨的

手工能力杠杠的呀

网友:
I真的服了you,膜拜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安装、连接是重点呐~~~
没看见过程呐~~~

旋翼就三颗螺丝固定在跷跷板上的,跷跷板有角度垫片,旋翼大桨安装角度-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能力杠杠的呀

感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安装、连接是重点呐~~~
没看见过程呐~~~

对了,尽管用的制作大桨的材料相同。但做好一定要做动平衡。
方法:
1.先用秤测量两个大桨重量
2.测量出较重那只桨叶的长度方向及宽度方向的重心交叉点,因桨叶很薄高度方向可忽略。
3.再给较轻的桨叶进行配重并保证配完重后长度与宽度方向的重心交叉点与较重桨叶尽可能一致。

网友:
你这样搞,就很难让我不佩服的

网友A:
控制上是用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上是用啥飞控

我做固定翼和旋翼机从来不用飞控的

楼主:
没理解你问的意思。
大致流程:
1.地面模式(大桨面与地面平行)开启预旋加速大桨
2.预旋到转速,遥控开关切换至起飞模式(大桨面迎角8度)
3.推油门(主动力电机),关闭预旋电机,滑跑拉起
4.空中的操作就正常油门,副翼,升降,方向舵控制就行了
5.降落:像固定翼那样降落或者伞降(这里指的伞降不是降落伞,而是旋翼机的一种降落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你问的意思。
大致流程:
1.地面模式(大桨面与地面平行)开启预旋加速大桨

大概明白了! 就是大桨先转来个提升力。这么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明白了! 就是大桨先转来个提升力。这么个意思吧。

大桨没有预旋也可以飞,只不过需要在地面跑圈加速大桨,观察大桨到起飞转速后才能起飞。大桨就像个风车,空中是被动被风吹着旋转的。
升力方面,旋转中的平凸翼型会产生升级,以及向前飞行时来风的分力也会。

网友:
好久没见过这种贴了,就像回到12年前一样,加油!
其实入魔那么多年,我还没搞懂悬疑鸡是怎么飞起来的哈哈哈

楼主:
是啊,主要我也是喜欢自己动手做,这么多年基本没买过成品机。发帖风格也是受原来的帖子影响较大。
我也是前两年才接触到旋翼机,没想到飞行感受突然让我回到了刚做固定翼那会儿的感觉,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各种请教学习。
个人感觉玩航模最好的感觉就是学习到新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网友E:
旋翼机的上螺旋桨不是从动的吗?为什么要加个电机驱动?还是我理解错了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翼机的上螺旋桨不是从动的吗?为什么要加个电机驱动?还是我理解错了原理?

旋翼机飞行过程中大桨是被动旋转的。但在地面上,为了极大的降低起飞距离。会安装预旋电机。预旋电机的作用是在地面桨大桨加速到起飞转速,关掉预旋加速起飞就可以了。没有预旋的旋翼机,必须在地面跑很长的距离加速大桨旋转。(很多模友自制无预旋旋翼机除了飞机的调整外,试飞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当大桨没有达到起飞转速强行拉起,飞机会瞬间侧翻。
真机也是有预旋装置的。

网友F:
我17年前买了套旋翼空机自己装,没飞起来扔垃圾桶了,后来改飞直升机了,现在直升机几百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17年前买了套旋翼空机自己装,没飞起来扔垃圾桶了,后来改飞直升机了,现在直升机几百台了。。。。

旋翼机调好其实很好飞,但它的飞行感受介于直升机和固定翼之间。
旋翼机在航模里小众有几个原因
1.起飞必须大桨转速够,要观察大桨转速。很多模友就算买了成品,试飞时大桨转速不够拉起就瞬间侧翻了。
2.制作比较麻烦,维修比较麻烦。一但起飞失败就可能造成大桨或旋翼头控制机构损坏,自己修起来难度稍大。
3.其实很多模友是没能飞到过好飞的旋翼机的,甚至都没飞起来。造成大家避而远之。
我一直制作固定翼的,前两年突然飞到了一架好飞的旋翼机。然后中毒了。刚开始制作的两架也没飞起来(无预旋)。
后来慢慢学习,制作的飞起来就不是问题了。不过飞起来和飞机性能是两回事。所以通过请教学习制作希望飞机的性能越来越好。

飞这么多年固定翼,不论大的,小的,慢的快的,飞的多高,多远变成个点。在判断飞机姿态上不是什么问题。但飞旋翼机经常会出现判断姿态错误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能在于习惯飞固定翼判断姿态是根据飞行轨迹吧。
听说飞直升机的模友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旋翼机调好其实很好飞,但它的飞行感受介于直升机和固定翼之间。
旋翼机在航模里小众有几个原因
1.起飞 ...

总结得很好,我在B站刷到您视频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你的帖子,最近也是中毒旋翼机但是没有制作过也没有飞过,还在旋翼机理论知识储备阶段,旋翼机调试帖子视频都比较少,楼主有交流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结得很好,我在B站刷到您视频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你的帖子,最近也是中毒旋翼机但是没有制作过也没有飞过 ...

感谢支持!暂时没有群,因为本来玩的人就少。可以先做小的或者买个成品小的先玩。然后用成品的部分配件改改。这样比较好接受和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楼主点赞,强!

感谢支持!

楼主:
更新一点机身涂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你问的意思。
大致流程:
1.地面模式(大桨面与地面平行)开启预旋加速大桨

预旋电机关闭后能脱离吗?
还是说一直被齿带着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预旋电机关闭后能脱离吗?
还是说一直被齿带着随动?

有单向轴承,预旋关掉后大齿是不转的,大桨自由旋转。
如果预旋转速调整的比起飞转速略低一点的情况下,是可以开着预旋起飞的,起飞后再关。
反之预旋转速比起飞转速高,就得先关掉预旋起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单向轴承,预旋关掉后大齿是不转的,大桨自由旋转。
如果预旋转速调整的比起飞转速略低一点的情况下, ...

单向轴承啊。
搜了一下,又学到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向轴承啊。
搜了一下,又学到新东西。

单向轴承,结构简单又节省空间,最方便的方式实现离合作用。

网友:
旋翼机的帖子少啊,你这个好好完善一下就是论坛教科书级别。
请问大桨安装角有什么讲究?
还有起飞桨盘迎角有什么讲究?
为啥大桨转速不够拉起就瞬间侧翻?
你的主电机推力为啥要超过机身重量?

楼主:
1.大桨安装角-3度左右,
2.平飞迎角8~12度
3.旋翼机起飞时,大桨转动方向(逆时针或顺时针),不论是怎样转总有一侧是逆风桨,另一侧为顺风桨。逆风桨比顺风桨升力大。当大桨转速不够时尤其明显。所以大桨转速不够时,直接拉起起飞就会瞬间侧翻。逆时针旋转的往左翻,顺时针旋转的往右翻。当然如果设计为两轴或共轴的一顺一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4.之前做固定翼的,习惯于在设计制作时留有多一些推力余量。飞起来舒服一些。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试飞了会上视频

网友:
太专业了,看着就养眼啊。赞赞赞

网友:
这是个狠人呐,看到手搓玻纤座舱就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网友:
真不错。期待你的试飞视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单向轴承,预旋关掉后大齿是不转的,大桨自由旋转。
如果预旋转速调整的比起飞转速略低一点的情况下, ...

这个单向轴承用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自行车后轮那个轴承一样,脚踏速度比轮子快的时候才带动起来,脚踏较慢的时候就不会带起后轮。

网友G:
还想请教楼主一下,与预旋轴承蓝色那个东西是 叫啥名字,直升机通用的零件吗,帖子能完善一下零配件的型号尺寸就完美了,比如预选次轮主轴大小,好像还有个法兰盘是吗,看起来大概思路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单向轴承用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自行车后轮那个轴承一样,脚踏速度比轮子快的时候才带动起来,脚踏较慢的 ...

你可以这么理解,只是没有卡塔卡塔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想请教楼主一下,与预旋轴承蓝色那个东西是 叫啥名字,直升机通用的零件吗,帖子能完善一下零配件的型号 ...

最上方与跷跷板连接蓝色的是硬轴连接器。
单向轴承安装在导向轴承座中与大齿盘连接(这个是直升机配件)
你看到那个轴承座其实是个光轴座自己改的,因为要做的紧凑没有合适的直接购买。作用是增加上下主轴轴承的相对距离。使主轴更稳定。

网友J:
上边的大桨是平的,还是像直升机一样有螺距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边的大桨是平的,还是像直升机一样有螺距的啊

不是平的,有负螺距,不然保持不住大桨转速。

网友K:
希望讲解一下旋翼机的旋翼与直升机的旋翼相同和不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讲解一下旋翼机的旋翼与直升机的旋翼相同和不同之处。

自己也没有多专业。大致上看,主要区别是主旋翼驱动方式:
直升机飞行是主动旋转正螺距,主旋翼对机身有反扭所以需要尾桨保证飞机的指向性(共轴双桨除外)。
旋翼机飞行是主旋翼旋转被动旋转,旋翼机航模为负螺距,主旋翼是个风车。因为不是主动驱动进行飞行所以没有反扭,反而因为轴承不可能是理想0摩擦,所以会有一点正扭(但这一点点正扭可以忽略)。
具体的理论方面可以查询相关资料,确实内容很多。
感谢支持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旋翼机的上螺旋桨不是从动的吗?为什么要加个电机驱动?还是我理解错了原理?

有加预旋的,还可以垂直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加预旋的,还可以垂直起飞。

那还得加变距系统了。

网友:
楼主,我最近看了旋翼机突然对此很感兴趣,也收集资料学习后尝试画图,造了一架还没试飞。不知道能否成功。楼主帮我看下哪里还有改进的地方,我自己发现的问题:1.是旋翼头比起其他人的可能偏重 2.现在大桨是3D打印的,桨300mm长   组装一起总长655毫米。桨强度可能也不够,还在想有没有成品的桨叶卖。或木桨。预旋电机2205 KV2300   主电机 2216 800KV  9寸桨叶  安装好3S电机 1800mah  重心在,提起旋翼头中心轴,头向下10°样子,可以吗?还是要前后都水平?

网友:
对了,我的单向轴承是淘宝购买的,又大又重,有推荐合适的单向轴承吗?还想看下你的安装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些细节。我的预转电机转速比为:10比35齿的 无刷电机 2205 2300KV

楼主:
单向轴承买直升机用那种,不是你发这种的,某宝搜单向滚针轴承。
另外你的电机搭配和旋翼大小及推力桨尺寸都存在问题。
1.预旋齿比,我的预旋齿比是162:12,预旋电机是2212后出轴4S版本KV930。
2.飞机尽可能做的轻一些,600~700桨盘直径用2216个人感觉太大了。我目前也在做一架简单的小旋翼机。不用预旋,桨盘直径950mm的样子,2208主推电机就够了。
3.你的桨盘直径小,2216的桨叶也相当大,这样会有很大的反扭。900mm左右桨盘直径的用9寸及以下的动力桨尺寸吧。
4.旋翼机的重心需要根据推力线确定(因为一般情况下推力线会比重心高)
5.木桨的话可以买萝卜旋翼机家的桨来用,旋翼机的桨的强度相对直机强度要求低很多。

网友M(2023-03-13):
引用 楼主:
单向轴承买直升机用那种,不是你发这种的,某宝搜单向滚针轴承。
另外你的电机搭配和旋翼大小及推力桨尺寸 ...

萝卜家的旋翼机我也关注了很久,无奈空机价格368元带预旋电机版本的太贵。所以测试自己做,现在预旋电机加速大桨,也很快。扭力应该够。 主电机用小桨就怕推力不够,现在飞机起飞重量750克  不是说推力要1:1吗? 桨小了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M:
萝卜家的旋翼机我也关注了很久,无奈空机价格368元带预旋电机版本的太贵。所以测试自己做,现在预旋电机 ...

主推桨需要根据旋翼的桨盘直径来选,不然反扭太大了。反扭大很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萝卜家的旋翼机我也关注了很久,无奈空机价格368元带预旋电机版本的太贵。所以测试自己做,现在预旋电机 ...

另外你提到悬吊角度问题(也就是重心),悬吊起来机头应是下垂的。
建议先下垂角度至桨盘预设角或稍大于预设角。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另外你提到悬吊角度问题(也就是重心),悬吊起来机头应是下垂的。
建议先下垂角度至桨盘预设角或稍大于预 ...

你有联系方式吗?方便后续交流旋翼机 QQ  284051831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有联系方式吗?方便后续交流旋翼机 QQ  284051831

你们有微信群没?我不用QQ

网友:
楼主大神啊 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有微信群没?我不用QQ

13686427276 玩航模10多年了

网友(2023-05-26):
好手艺!能加微信不

楼主:
你看消息,发给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单向轴承啊。
搜了一下,又学到新东西。

骨灰级 模友啦!!!!  没玩过直升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骨灰级 模友啦!!!!  没玩过直升机吗?

没有玩,当年看着直升机全身都是宝,摔一下就摔出一架固定翼,吓退了。

网友:
旋翼机,旋翼直径大点好飞

网友:
大佬,膜拜。

网友(2023-10-31):
我也想做一架

网友O:
赶快试飞啊,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O:
赶快试飞啊,期待首飞视频。

感谢支持,最新的帖子中有稍微小一点的那架试飞视频。因为长时间不飞手稍微有点生。所以会先用小的这架练手飞行。两个结构大同小异。
飞的熟悉了会飞那架大的。

网友:
超牛手工,大佬

网友(2023-12-07):
牛人  ······················没什么文化的人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