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c,vbct失控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2-13):
看有新买的tb70 失控炸机,来分享下相关的经验吧。 我和身边的朋友也因为这个问题炸过很多飞机,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问题了,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
其实并不是全是射频问题, 之前飞场这么炸了不少700,550,甚至360.

遇到过的问题一般有3种
1. 静电,尤其是皮带机,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积聚静电,如果天线接近尾管,很容易引弧导致射频芯片损坏, 具体表现: 看控上的信号指示,有一路或者2路信号一直在中线以下。身边这么坏掉的neo至少七八个。
    拯救方法:外接接收机或者更换射频芯片。
    预防方法:类似logo600那样,尾波箱和尾管,尾管和机身之间接导线让机身外壳等电势,也让积聚的静电有地方宣泄,同时天线远离机身尾管。

2. 电压,实际上遇到的大多是这个问题,瞬间bec电压低会导致neo重启,让飞机瞬间丢失动力,重启后进入换启动,也不会马上恢复动力。但是还能控制舵面,如果够高且发现及时可以熄火降落。bec电压跌落可能来源于舵机耗电,bec能力不足拉低了电压,也可能是舵机的反电动势提高了电压让bec保护,TW模友提供过一个很好的方案,就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接在大电容上插在接收机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21
    解决方法:360,380这类的小飞机接一个大电容就足够了。 大飞机为了防止电调bec失效,最好还是接个超级电容或者2s锂电(烧过好多电调的经验)。

3. 插头松、接触不良。 这种也比较多。飞着飞着没动力了,降下来再开电机还有,也没看到RC失败的相关信息,那就赶紧检查舵机插头吧。最好插好以后热熔胶打一下,或者3m双面胶粘一下。

网友:
这三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头两种还好发现,第三种失控确实不容易发现。楼主绝对是经验之谈。
我也遇到过第四种情况,mikado接收机模块故障,表现就是遥控器上显示TX RX数值特别低,接收机有发热情况,找朋友更换模块后故障排除。

网友:
曾经一个NEO的卫星,就出现第一种情况 ,表现为20米就失去动力重启,日志显示“RC package lost”,后来发现信号强度特别弱,换个卫星就没问题了。

网友:
人家卖的其实是系统,那个遥控器只是个赠品,赠品还想咋样

网友:
补充:天线遮挡问题也有影响。看过很多模友喜欢把天线直接贴在碳纤侧板上~无论是啥遥控系统,都容易丢包甚至RC Lost炸机。

网友:
你说的第一点是通病,传统遥控好的像futaba,差的天地飞等等都有,为什么没见失控?专门针对neo?

网友A:
你说的2、3点和vbct遥控链路并无关联,这两个出问题,神仙遥控也救不活。我对你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网友B:
2、舵机的反电动势提高了电压让bec保护,
我碰到过bec引起的陀螺仪重启,并联了一个电容就没有再发生过了,怎么才能判断是低压重启还是高压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舵机的反电动势提高了电压让bec保护,
我碰到过bec引起的陀螺仪重启,并联了一个电容就没有再发生过了 ...

具体爬我转发的链接,派大用示波器监控了故障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3点和vbct遥控链路并无关联,这两个出问题,神仙遥控也救不活。我对你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注意我说的这几点,neo还是能用的。  第二种情况在mb上就不明显,可能是工作电压更宽,不易重启的原因,另外mb比较老,那个时代很少用8.4vbec。

用接收电可以完美避开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vbc的射频足够用,至少身边的失控最后找到的问题就是这些,而且我用eu的地平线控飞一根铜线做天线的飞机fpv2km 目视范围飞有个10mw足足够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VBCT丢包,不过运气好,掉在草堆上,脚架坏了,也没搞清楚原因。差不多二年了,没再遇到过。遥控这东西不能太远,中间不能有遮挡物。我朋友vbct丢包是因为舵机电流大bec电压低导致vlink重启。 我的飞机有两架接了电容。运气还不错,很久没丢过包了。希望新vbct evo 可以改进。

网友:
NEO我这边可以修,加V:361235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