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用tgz580无法锁尾

楼主(2023-02-13):
左右摆动机器尾舵机有修正。但是启动了电机后很难保持锁尾,亮的蓝灯

网友A:
大概率,你把桨拆了,转起来时不是通电切熄火时,就是开到idel1这种飞行模式估计是紫灯不锁尾模式。因为感度你没设置idel1,idel2时感度也要小于50%。不然熄火状态你是锁尾模式,一转起来反而不锁尾模式了。futaba的控也可以设置改通道反向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你把桨拆了,转起来时不是通电切熄火时,就是开到idel1这种飞行模式估计是紫灯不锁尾模式。因为感 ...

我是天地飞et12,用单线sbus连的,调感度用的是遥控器还是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天地飞et12,用单线sbus连的,调感度用的是遥控器还是陀螺仪?

遥控器上。你得找几份说明书看具体那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你把桨拆了,转起来时不是通电切熄火时,就是开到idel1这种飞行模式估计是紫灯不锁尾模式。因为感 ...

试了,转起来的时候也是蓝灯,顺时针锁不住,逆时针好像可以锁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转起来的时候也是蓝灯,顺时针锁不住,逆时针好像可以锁住

你找tgz580陀螺仪技术交流群扣扣。群主就是技术员兼老板。他能帮你讲明白。至于接线,看我内容的关键字我写了以前帖子名字。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把陀螺仪感度里面的ch4调到最高再试试,还有5通道要改成陀螺仪,这两个搞好了还不锁尾你打我

网友C:
ET12控上看一下锁尾模式开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把陀螺仪感度里面的ch4调到最高再试试,还有5通道要改成陀螺仪,这两个搞好了还不锁尾你打我 ...

我用的是单sbus接线,开五通道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把陀螺仪感度里面的ch4调到最高再试试,还有5通道要改成陀螺仪,这两个搞好了还不锁尾你打我 ...

ch4感度是遥控器还是陀螺仪调?5.1.4好像没有电脑调参软件了

楼主:
不知道哪位有可以适配tgz580v55.1.4版本的studiox,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把陀螺仪感度里面的ch4调到最高再试试,还有5通道要改成陀螺仪,这两个搞好了还不锁尾你打我 ...

五通道已经改成陀螺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把陀螺仪感度里面的ch4调到最高再试试,还有5通道要改成陀螺仪,这两个搞好了还不锁尾你打我 ...

五通道默认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12控上看一下锁尾模式开启了吗?

开启了,陀螺仪里选项avcs开了

网友:
遥控器里面的陀螺仪,把ch4的感度调到最高

网友B:
调mb需要很好的耐心,k8最多3个电上天就好,mb我调了15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mb需要很好的耐心,k8最多3个电上天就好,mb我调了15电

成功调好,是因为没有打开第五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功调好,是因为没有打开第五通道

如果你用的救机版本,救机就别用了,不建议使用,可能会一键炸鸡,天上翻几下,自旋几圈陀螺仪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陀螺仪救机基本上是扯淡,救10次可能有6次不好用,过来人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救机版本,救机就别用了,不建议使用,可能会一键炸鸡,天上翻几下,自旋几圈陀螺仪就分不清东 ...

谢谢前辈,救机我就有机会试一下就是现在有点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