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哪里还能买得到平整干净的魔术板?

楼主(2023-02-13):
2023年了,在网上买了几张1MM 魔术板,然后收到是这样。我也不想吐槽商家,毕竟1MM比较薄,我只是想知道,弯折成这样,还能用吗?拜求各位大大,你们在网上买魔术板,哪家能平整的发货啊?少量的前提下。另外,魔术板表面这么脏,怎么去掉呢?巴沙木翘曲成这样,该如何整平?

还有不省心的吹塑纸,几年前买的吹塑纸,运过来也比较平,稍有不平,压几天就非常平了。到了近几年,情况就变了,买回来的吹塑纸翘曲很严重,怎么压,都压不平,弹性非常的好,非常的脆。嘎嘣脆啊。用电熨斗,小心调节温度,只能平整很小面积的吹塑纸。大面积的,熨斗上去,顾此失彼,还是一塌糊涂的凹凸曼。大家都怎么用吹塑纸的啊?或者有哪位大大能买到很平整的,或者即使不平整,也能很容易压平的,希望不吝赐教,感谢了。

网友:
本地广告公司看看吧。

网友:
你批量得大啊,这么点卖家包装那是能省就省了。(魔术板脏了用橡皮擦清理)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啊,谢谢了。

网友A:
泡沫板子不平的 要求不高就用开水毛巾敷,要求高的话,两块恒温板一夹,恒温板可以用3d打印机的热床。epp的变形温度约60度,融化温度约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板子不平的 要求不高就用开水毛巾敷,要求高的话,两块恒温板一夹,恒温板可以用3d打印机的热床。epp的 ...

好专业啊。受教了

楼主:
轻木板基本废了,我压了几天,表面平了。但是却扭曲了。这是轻木板的“癌症”啊,这扭曲基本没法矫正了。没想到现在的轻木板如此行情。木板材扭曲一般还是由于木材含水率不合格造成的。轻木板材如果充分干燥,然后再切割,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由于水分问题导致扭曲变形。但是现在,都追求快速致富,谁还有耐心等待。请问大家,哪家店铺的轻木板,1MM的,能达到使用标准啊。

楼主:
魔术板经过几天的压平,今天终于平整了,但是新问题接踵而至,它居然不均匀。表面条状的纹路。纹路内部肉眼可见比较稀疏。纹路外部,比较致密。在灯光背面照射下,更加的明显。也是无语至极。

吹塑纸表面不平整,是由于内部密度不均匀造成的。内部密度不均匀会造成应力,在加热状态下平整了,但是内部应力无法消除,等冷却下来,内部应力得到释放,原来热状态下平整的板子,冷态就又会翘曲了。这也是“癌症”啊。

实在头痛。

楼主:
经济发展了,商品质量却越来越差,这要放在以前,那是妥妥的不合格产品啊。实在是无奈.......

网友:
都魔术板玩航模了,要求别太高,累了自己

楼主:
没办法,一直要求很高,但是很值得。每个人目标不同罢了。

楼主:
今天下午发生一些事情,让我感觉必须要曝光一波。

这是我从“近水台”商家买的1MM PP板,也就是被折成三角形,表面有大面积污渍的,不应该被“高标准”要求,省的自己很累的那块板子。这是平放在凳子上,下午3:56分阳台上的照片。

上面这3张是我把它拿起来,对着阳光看上去的情况。真心是醉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N年以前的魔术板是什么状态。下面这是相同条件下,小块是N年前购买的。背景当然是近水台版的。

我再把它对着阳光看下

好吧,还有一块N年前的。

然后对着阳光看下

看到瑕疵了吗?在边缘,对于这种情况,我本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对,没错,对于这种无关大局的瑕疵,我可以无视。

另外,还是N年前的,比较大的一块

看到表面的纹路了吗?同样瑕疵,但是我认为无关大局,无视。

这就是N年前的1MM 魔术板和目前“近水台”版1MM 魔术板的对比。这就是我第一时间拿到新版本魔术板以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的原因。
我本人觉得我不是一个要求非常变态的人,用一种近乎吹毛求疵的态度来看待目前生产的魔术板。我觉得N年前生产的仍然有瑕疵,但是我可以无视。因为在我眼里,虽然有各种瑕疵,但是我认为已经不影响使用,所以,我给它们评分“合格”。而近期生产的,我认为它严重影响了我得使用和感受,我认为它们不是一种合格的产品。如果有质量检测标准,那么它们可能不会进入流通环节。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检验标准。

网友:
你放床垫下面压1星期也就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