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淘宝商家都不卖450SPORT或者PRO整机,空机卖了,都是配件

楼主(2023-02-14):
很经典的产品啊,直升机入门很好的选择,  淘宝一搜,搜出来的整机,全是伟力玩具系列,或者朗宇谷天微型系列,或者是宇翔那种带自稳飞控的。玩机自己拼装的整机解决方案,淘宝都见不到了额。这是为啥啊

网友:
淘汰了呗

网友:
飞越去年出了450pro的复刻版,空机好像还是699,楼主可以去他们店看看

网友A:
人类科技在进步,整体在更新迭代,练习机有了富丽X360和小罗380,这些450机型从练习角度都没啥用了,只从收藏角度还有点情怀作用。试想一下,作为练习机,一个小炸就歪三轴(主轴、横轴、尾轴)和歪尾管,如果是轴传动的,还会扫掉四个伞齿和传动轴,虽然配件成本很低,但更换非常耗费时间而且还要重新调机

网友:
450pro整机,飞越家一直有,我还想买一台呢。

网友:
入门富丽x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类科技在进步,整体在更新迭代,练习机有了富丽X360和小罗380,这些450机型从练习角度都没啥用了,只从收 ...

富丽X360小炸不用换三轴吗?直升机只要炸断桨的情况,横轴和主轴都会不同程度的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丽X360小炸不用换三轴吗?直升机只要炸断桨的情况,横轴和主轴都会不同程度的弯吧

我没飞过X360,我师父他们在飞,上次现场飞X380的大佬说炸了N次没换过三轴,居然我在场那次就把主轴炸断了

我飞XL380.加硬后的主轴横轴还是能冲击一定的炸鸡的

网友:
我有450pro整机,deko舵机,冰人十字盘尾波,主要的是一堆配件差不多还能装一台空机,配件仍有余,需要的话欢迎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X360小炸不用换三轴吗?直升机只要炸断桨的情况,横轴和主轴都会不同程度的弯吧

X3的轴,比450粗壮一号,炸弯轴的概率低好多。

网友:
LZ 你是要整套电装的配法?

现在电系那麽多,价差也很大,配整机简单说就是吃力不讨好

压一堆库存,过些时间电装过时没人要又得跳水出清(遥望某虎...)

380 级会比较耐炸???我觉得炸了都一样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X360小炸不用换三轴吗?直升机只要炸断桨的情况,横轴和主轴都会不同程度的弯吧

x360 还有其它好多380系列的机 小炸的确不用换轴 就是xl520一般炸下去 也不用换

网友:
450没啥玩的啊 我380炸了有3次还是4次了吧 没换过3轴  这里省了多时间?省心啊。

网友:
我360几年了炸机无数次就炸断一根横轴,主轴还是那根

楼主:
看来是要整台X360 才行,能用325的浆飞吧?我手里一大堆325的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要整台X360 才行,能用325的浆飞吧?我手里一大堆325的浆

可以用325桨飞,只是X3比450重,手感没360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25桨飞,只是X3比450重,手感没360桨好。

360桨有一定的耐摔性,我炸了几次都没炸断,尤其是EDGE的桨,325小炸一下桨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飞过X360,我师父他们在飞,上次现场飞X380的大佬说炸了N次没换过三轴,居然我在场那次就把主轴炸断 ...

xl的飞机是最不耐炸的啊

网友:
任何一款直升机都有它的风华期。再好的产品或型号过时、甚至淘汰是必然的,这是常规。。这几年的亚拓从第一款450到现在的800飞机大约20个型号我都用了。。所以说可以理解万岁

网友:
450配件的确白菜价但容易炸,不好修,修复震动难解决,真属于淘汰产品了,不要再死守这个过去的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