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推荐下培养小孩玩的入门安全飞机

楼主(2023-02-14):
注重是安全 耐摔 给小孩子启蒙玩玩 undefined在某宝上看了一款 如图    咨询卖家介绍说飞机只有三通道 左边油门只有油门功能 没有转向的   有没有模友给孩子买过四通道的类似这种 安全 耐摔的 空心杯 机型不限 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2023-04-01):
小黑侠 了解一下

网友:
飞鲸吧  这玩具 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可以直接上银燕吗?

网友A:
beta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23-06-08):
这是玩具!
别被误导!

网友:
欧兰斯可以考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eta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你好,我也是新手,某宝有BETAFPV Cetus X frskyD8套机,套机的眼镜是VR03视频眼镜,以后飞5寸的话,这个眼镜还能用吗?我现在手头有一个乐迪at9s PRO航模遥控器10,能用这个遥控器飞BETAFPV吗?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新手,某宝有BETAFPV Cetus X frskyD8套机,套机的眼镜是VR03视频眼镜,以后飞5寸的话,这个 ...

眼镜可以通用 都是5.8g的。遥控器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新手,某宝有BETAFPV Cetus X frskyD8套机,套机的眼镜是VR03视频眼镜,以后飞5寸的话,这个 ...

睿思凯d8协议,乐迪肯定不支持的。如果是elrs协议的话还可以通过外挂高频头解决。你问问卖家有没有再接接收机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