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推荐下培养小孩玩的入门安全飞机

楼主(2023-02-14):
注重是安全 耐摔 给小孩子启蒙玩玩 在某宝上看了一款 如图    咨询卖家介绍说飞机只有三通道 左边油门只有油门功能 没有转向的   有没有模友给孩子买过四通道的类似这种 安全 耐摔的 空心杯  机型不限 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A:
真正的航模就没有安全的,就算是伟力K100螺旋桨打到小孩脸上或者卷到头发上也是很伤的,既然要玩这种会飞东西,最重要是一开始要给孩子树立安全飞行规则,认识到机械的危险性,严格按规则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航模就没有安全的,就算是伟力K100螺旋桨打到小孩脸上或者卷到头发上也是很伤的,既然要玩这种会飞东 ...

正确!先学会安全和自控。

直机比较难入门和危险,小的又不太好飞,不好推荐。
喜欢动手的话,可以考虑这种手抛机,相对安全、易飞和耐摔。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航模就没有安全的,就算是伟力K100螺旋桨打到小孩脸上或者卷到头发上也是很伤的,既然要玩这种会飞东 ...

模友说的正确 这个安全意识的建立和安全注意以及安全防护会放在第一位的  就是想找款类似这种空心杯的四通道耐摔点的入门飞机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先学会安全和自控。

直机比较难入门和危险,小的又不太好飞,不好推荐。

小飞机做的很好 无奈动手能力有限

网友:
小孩子玩,这种可以

网友:
3通道或者开6g飞K110之类的不好吗?很快上手。当然模型不是玩具,安全很重要

网友:
首先你得会飞,其次你得懂安全,然后孩子别太好动,最后玩具没两天就废掉了玩不出什么学不到什么,图费财力和精力。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航模就没有安全的,就算是伟力K100螺旋桨打到小孩脸上或者卷到头发上也是很伤的,既然要玩这种会飞东 ...

说得好、、、这才是正确的三观

网友:
自组空心杯1S比较好,可能贵,但确实是在培养动手动脑能力,从组装到调试

网友:
我在外场飞的时候遇到几个家长想要给孩子玩直机,我的建议是你家长如果不懂直机不会搞直机不了解直机的危险行最好不要让孩子自己碰这东西!直机的危险性并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家长如果没有动手能力,那指望孩子有这动手能力恐怕不现实。即便伟力K110这种现成的机危险性也存在,修调的能力也需要有,基础的一些知识(电池充电器)也还是需要具备,还有就是直机越小越不好飞,机小配件便宜但你是消耗掉了时间为代价,虽然开始很多人感觉修机有乐趣修机有成就感,其实这是一种对飞行的“懦弱”感表现,真正到了数百起落不炸机的地步,根本就不想修调机只想飞,毕竟飞行才是正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