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32MZ 搭配 CGY 760 陀螺仪首飞 感觉非常棒

楼主(2023-02-14):
   首先 要感谢  ,晓疯前辈  不厌其烦  的 视频教学指导
                          还要感谢  远在大洋彼岸  孟博士 给出的 飞行参数与建议
                          还要感谢李俊杰老师给出来的 建议与参考
-----------------------------------------同样飞了9个起落  没有一次失控--------------------------------------------
                 首飞 视频奉上   同时祝大家 情人节快乐
【FUTABA 32MZ 搭配 CGY760R 首飞 手感非常棒】

网友: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

网友:
那个副屏是显示什么的

网友:
32mz,看起来确实很爽,cgy的无线调参之前以为是个鸡肋,结果发现超好用啊。

网友:
难不难调。丛大师

网友A:
这套系统我一直在用,怎么说呢,如果不用32MZ的话成本比M家的低一些。

射频部分肯定是秒杀M家的了,目视范围内失控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低,但是软件部分的局限性还是十分明显,确实可以无线调参,但是菜单逻辑一言难尽,再配合那个祖传电阻屏,效率低的不行。另外飞行记录功能基本没有,日志约等于0,然后报警的设置非常简陋。

特别是那个电压回传,渣的不行,Logo550上特意接了个好盈的回传模块,6S电我设22V(只能设整数)报警,充满电上去稍微翻两下立马报警,下来一测电压还有4.0几...只能老老实实用定时器报警。我估计控只能读取带载的瞬间电压而没有用算法计算出当前大致的平均电压,我用富力和三圈的新电池都测过,一样,这点非常不爽,那要电压回传干啥...一起用M控飞行的老铁们,设3.7报警下来电池就是3.7左右,完全抛弃了定时器。

F家的系统还是偏保守和稳定,适合我这种菜J穷B,配合K8,性价比尚可且稳定。拿来飞直机的话,论方便性和人性化,我还是觉得周边模友的VBCT香~

网友:
如果大机子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套系统我一直在用,怎么说呢,如果不用32MZ的话成本比M家的低一些。

射频部分肯定是秒杀M家的了,目视 ...

日志功能是有的,需要插一张microSD卡。之后需要在电脑上用futaba的软件把日志转换成CSV格式,可以用excel打开编辑。

电压回传确实,futaba的是实时。好赢回传有电量数据(60A的没有电流数据,估计电量数据也就没有了),可以用这个参考。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

对于平均电压,或者说计算后电压。个人认为这点其实不太好。有因为电池老化,瞬间压降触发,导致电调低压保护的风险。

网友:
丛大师好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志功能是有的,需要插一张microSD卡。之后需要在电脑上用futaba的软件把日志转换成CSV格式,可以用exce ...

他说的有问题,m家的回传报警从来不是用什么平均电压,而是直接设置的电池容量报警,这才是最科学合理的方案,无论你是温柔悬停,还是暴力飞行,都不用担心会飞过放,也不用担心电池还有很多电没用,只能说futaba是匆匆忙忙出的那么一款产品,m家从十年前就在考虑直升机设备的互联和生态了,不吹不黑,飞直机体验上确实是m完胜f,国内外玩直升机的那么多都选择m,不是没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志功能是有的,需要插一张microSD卡。之后需要在电脑上用futaba的软件把日志转换成CSV格式,可以用exce ...

对哦,下回试下库仑计电量报警,看看准不准

网友:
赞!确实非常棒!

网友:
这叫高端玩家

网友:
坐等丛哥玩腻 收来试试

网友:
今天试了好盈内置的库仑计配合回传模块电量报警,5000mah的电池设4000报警,下来刚好3.7左右,顿时觉得也挺香的,从此跟定时器886

网友:
简直是壕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