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机ZXTM-40为什么钢性这么差啊?是圆柱立柱的关系吗?

楼主(2023-02-14):
网上查了一下,这机子重量也将近半吨,也不轻啊,但是铣铁时整台机器会晃起来,不知是设计的不合理吗?因为我自已做了一台小型的雕刻机,三轴用的是日本NSK的铸铁滑台,总重量200公斤左右,但是铣铁非常顺利,机器一点也不抖动,就是行程有点小。不知是不是因为滕州机用的是圆柱立柱的关系吗?现在是想把它改造一下,因为作为钻床的话还可以,如果在底座浇铸水泥是否可以增强钢性?

网友A:
感觉是锁紧装置结构不合理,连接面接触面积不足引起的

网友:
腾州的还是不要碰为好,我用的7032 也没见过抖过,也是圆立柱

网友:
便宜的滕州货,只讲样子像不像,不讲性能够不够,设计,材料,工艺,装配调试,都不讲究

楼主:
就是现在已经买了很多年了,现在在闲鱼上挂着2000多也没有人来问,就是这个机器卖废铁也差不多能卖1000多.但是又看了下,二手的钻床大一点的也要一千多,到时如果这个卖了,又得花钱去买钻床,想想还是留着自用算了.其实这个机子作为钻床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我的7016钻铣床 立柱壁厚也就2毫米左右,打孔用力都往上仰。刚买的壁厚10毫米钢管打算换上。还有原因就是圆立柱的锁定是单纯过盈配合,轴向依然会转动,我铣的技巧是,前后移动,  如果左右移动,会位移抖动厉害

网友:
圆立柱,只是影响的一个环节 木桶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铣刀本身 夹头精度 主轴精度 主轴套的锁定 十字滑台的精度和锁定 机头与工作台的垂直度 等一系列 哪个环节薄弱了 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这所有的环节都做好了 价格就不会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锁紧装置结构不合理,连接面接触面积不足引起的

把立柱和底座连接那个座子拆拉开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就脖子那里窄窄的一圈配合面,还不一定配合精密。
要改善,底座灌混凝土,立柱灌混凝土(最好是树脂混凝土,B站大把视频);立柱和底座连接那个座子下边垫一块钢板,脖子上固定一块钢板(两面精磨,镗孔和立柱配合---过渡配合稍过盈,可以用立柱研磨这两个钢板孔);机头和立柱锁紧方式改弹性缝抱紧式;套筒也改弹性缝抱紧式;燕尾、镶条该刮的刮,最好贴个塑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玩过,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立柱和底座连接那个座子拆拉开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就脖子那里窄窄的一圈配合面,还不一定配合精密。
...

一个立柱是活动的,上面锁一下,下面也锁一下,锁不死

网友A:
7032立柱是固定死的,升降手轮在机头上,锁死有两个螺栓也在机头上,是缝隙开缝抱紧锁死

网友A:
圆立柱钻铣床抖动原因是由于机体强度不够,活动关节过多导致刚性不足引起的,铣床重刚性,工业的立柱和机头是一体的,也不存在主轴套筒,只有钻铣床才兼顾钻的功能使用主轴套筒,有主轴套筒和没套筒强度也不一样。有很多自制的小铣床由于没有钻铣床的套筒,铣铁也很好,主轴套筒会降低整体强度,另外增加转速也是自制铣床避免刚性不足的有效方法。越是专业铣床转速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立柱钻铣床抖动原因是由于机体强度不够,活动关节过多导致刚性不足引起的,铣床重刚性,工业的立柱和机头 ...

是缝隙开缝抱紧锁死,

对的,机头就是要改这种锁紧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立柱是活动的,上面锁一下,下面也锁一下,锁不死

滕州40是你第3图那种。就是要改成第一个图的抱紧锁紧,抱紧锁紧上加一个配合面,和底座连接处加一个配合面(最好是也能改个抱紧锁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32立柱是固定死的,升降手轮在机头上,锁死有两个螺栓也在机头上,是缝隙开缝抱紧锁死

这就是国营老厂和小作坊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立柱钻铣床抖动原因是由于机体强度不够,活动关节过多导致刚性不足引起的,铣床重刚性,工业的立柱和机头 ...

其实越是高速加工(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铣削,线速度几百米那种,都不用加切削液),对刚性的要求越高。
传统手动铣床受加工精度和刀具(那个时候硬质合金刀具少,特别贵)限制,一般做粗加工用,一般是低速大吃刀,俗称大力铣。

你这个论点是来自于雕刻机的少吃快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越是高速加工(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铣削,线速度几百米那种,都不用加切削液),对刚性的要求越高。
传 ...

一点小体会,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十字工作台不用的轴向也要锁紧。

网友:
正常情况立柱的底座都不允许垫个垫片,都会影响底座接触面积。这种手柄的,锁起来能有多大接触面,而且不止一个锁止手柄。看起来像百分表座,锁的越多越锁不住

网友:
立柱和机头直接焊死,下面升降处按大飞的建议,去掉手柄,那个手柄就是两个斜面夹紧立柱效果不行,改成开立缝,用螺栓抱住立柱,或许能不抖

网友:
横缝还不能开,

网友C(2023-04-01):
刚开始看上这个了 现在看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