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用降压

楼主(2023-02-14):
油直用降压UBEC用多大A好呢:   恒吉,skyrc(天空创新科技),kds,,,几A几V 好,经济型点的最好,有用过的朋友给下意见

网友:
直接用铁锂不行吗

楼主:
铁锂怎么用法、
教以下

网友:
2s锂电池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就行了  现在舵机都支持高压

网友:
是啊,为啥还要用降压的UBEC,2S锂电直驱就行了,我的全球鹰这么小的都是用2S电池直驱

网友A:
多个香炉多个鬼,2s2800毫安够用很久,如果遥控有回传还能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香炉多个鬼,2s2800毫安够用很久,如果遥控有回传还能看电压

用大电池太重,用小电池万一没电了很容易烧舵机,我发现这几次1295的电路板烧了都是因为接收电没电了,没电之前舵机乱动一番然后再接电舵机就烧了,不是炸坏的也不是憋舵憋坏的

楼主:
想用这个或DC-DC模块(拆机平易啊的)来改;练习来用不知可不可行3x2.5cm大小。我的机都是旧机:3003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这个或DC-DC模块(拆机平易啊的)来改;练习来用不知可不可行3x2.5cm大小。我的机都是旧机:3003的舵机 ...

如果是旧舵机,就买那种14SG用的6.6V磷酸电池控电就好了,或者买更小的减轻发动机负担,又要电池又要降压反而会增加重量

楼主:
我那架是50的油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架是50的油机,

50油机用1800~2200MAH的6.6V磷酸锂2S电池直驱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电6.6v 8C放在我那架油机上够不够用、能用几箱油

楼主:
油在那里买,很久很久前是用武汉出的托普现在估计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在那里买,很久很久前是用武汉出的托普现在估计没了

加个油直群  国产威宝 进口ys

网友:
推荐楼主买个ASSAN的,天盟模型有卖,我有几台老古董(喜路宝50、京商50、天子50)的油机都是用的这个BEC,后面装700N油机也是用的这个BEC,便宜好用,70来块钱,双路输出,电压从5.2V-6.0V-7.4V-8.4V均可调节,满足以前的老舵机和老陀螺仪供电需求,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在那里买,很久很久前是用武汉出的托普现在估计没了

至于燃油的话不用担心,如果你在“油动遥控模型金英交流大会”这个群里的话找群主,如果没在的话海鲜市场搜“空中男爵”多少含量的硝基都有的,我屯了20多升,现在飞了还剩10升左右,用完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油机用1800~2200MAH的6.6V磷酸锂2S电池直驱没问题的

像那些老古董的直机舵机和陀螺仪最大供电电压只是5.2V-6V,虽说6.6V用着没问题,但是会加速舵机寿命衰减,但是力量和速度有一定提升,因人而异吧,反正我是干过这些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那些老古董的直机舵机和陀螺仪最大供电电压只是5.2V-6V,虽说6.6V用着没问题,但是会加速舵机寿命衰减 ...

是的,这个比较难说,但用8.4V的烧掉的几率是很大的,我前两周买了GDW老款的450舵机,插2S锂电,三个有一个就烧了,6.6V就没事,Deko 1295的舵机不怕高压怕底压,我因为接收电池没电K8信号失控舵机乱动烧了两个1295,没炸鸡也没憋舵,就是锂电池过放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油直群  国产威宝 进口ys

群号是什么

网友E(2023-04-04):
目前市面上的电装都支持2s锂电池吧?还需要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