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45钻铣床用8mm铣刀铣钢,吃刀量还没一毫米,铣出这鸟样,是丝杆的问题吗?

楼主(2023-02-14):
(无正文)

网友A:
手动铣床的丝杆都是有间隙的,所以铣刀能带动拖板的,所以不动的轴一定要锁紧到不能动为止,动的轴也尽量锁紧,偏这么大我怀疑丝杆螺母也松了

网友B:
圆立柱机头转动了

网友:
你的铣头没调整好

网友C:
首先你的滑台导轨精度不够。第二你的丝杆不是双螺母,第三你的铣头没调整好比如左边铣过右边,你的刀前角和工件接触是0.5但是刀后角接触是0.7那你铣的过程中会出现挤刀的过程。这时你的铣床本身刚性不好就出现摇晃。你先调整好你的主轴,把主轴跳动调整到半丝。然后拿个水平仪放在工作台上,把百分表放在主轴上,手转主轴,看主轴和工作台是不是4个90度。如果没有框式水平仪,你也可以找个大轴承来代替。如果主轴调整好了你在铣一刀还是出现这样。那就解决十字滑台导轨和丝杆。你不会铲刮就垫铜皮。

网友:
丝杆松没锁紧

网友D:
调塞铁松紧适度,太松了也容易跑

网友:
t型丝杆带自锁的,用一段时间丝杆磨损大了自锁就失效了,把轴锁住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铣床的丝杆都是有间隙的,所以铣刀能带动拖板的,所以不动的轴一定要锁紧到不能动为止,动的轴也尽量锁 ...

一般不动的轴不用锁紧,之前用另外一台小一个型号的铣床,都能轻轻松松铣钢,应该是螺母和导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立柱机头转动了

7045方立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滑台导轨精度不够。第二你的丝杆不是双螺母,第三你的铣头没调整好比如左边铣过右边,你的刀前角和 ...

辛苦回复,机头锁紧了的,3个大螺丝上紧了,应该和这个关系不大,拖板精度肯定是不行的,和底座接触的拖板,塞铁拧到最紧,摇手轮的时候情况是向后很紧很难摇,向前摇很轻松,铣钢的时候手感能感觉到丝杆没有锁住的感觉,反正应该整个拖板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塞铁松紧适度,太松了也容易跑

估计丝杆螺母和拖板都有问题,这个地方的塞铁,居然能把螺丝拧到这么进去,另外一头的螺丝露在外面,塞铁拧得再紧,摇的时候仍然会一个方向是轻松的,看来要搞好很是麻烦了,之前那台7032,拆了随便装不用调都能轻松铣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辛苦回复,机头锁紧了的,3个大螺丝上紧了,应该和这个关系不大,拖板精度肯定是不行的,和底座接触的拖 ...

拆托板出来,把镶条电焊接一节下去,在整个双螺母,螺母中间放个弹簧。托板不得就整托板反正这东西买来就是整来整去的。估计托板的问题大些,毕竟螺纹升角没超过4度半,四度半以内的都会自锁的。托板配刮下会好很多,实在不想弄镶条就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托板出来,把镶条电焊接一节下去,在整个双螺母,螺母中间放个弹簧。托板不得就整托板反正这东西买来就 ...

贴塑这个法子好,后面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托板出来,把镶条电焊接一节下去,在整个双螺母,螺母中间放个弹簧。托板不得就整托板反正这东西买来就 ...

螺杆和螺母直接换成滚珠丝杆算了,然后两个轴加步进电机,反正手摇来摇去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丝杆螺母和拖板都有问题,这个地方的塞铁,居然能把螺丝拧到这么进去,另外一头的螺丝露在外面,塞铁 ...

一面紧一面松,说明三角镶条在移动,两边螺丝都上紧

网友A:
不动的轴必须锁紧,这个是手动铣床的特性决定的,不锁紧,小吃刀没什么影响,稍微吃刀大点刀就会跑偏,除非你的丝杆没回差,滑台精度很高,合个零部件配合很好,但是据我所知,西湖7045丝杆回差很大,他的丝杆螺母也可以调整回差但是没什么用,因为我也买过一台,还全方位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动的轴必须锁紧,这个是手动铣床的特性决定的,不锁紧,小吃刀没什么影响,稍微吃刀大点刀就会跑偏,除非 ...

感觉锁拖板不是那么重要,之前有台7032,丝杆也是回差很大,用22mm铣刀吃刀3mm铣45钢,刷刷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拖板精度不行了,我这台是二道贩子买的,回来才发现翻新过的,工作台面被钻过后补焊,台面现在没精度,漆面重新喷了一层,底座燕尾怀疑被二次铣过,嘛的我真的是“人傻钱多”,4000大洋搞个回来还需要折腾的东西,现在没量具也没办法测,等量具到了再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滑台导轨精度不够。第二你的丝杆不是双螺母,第三你的铣头没调整好比如左边铣过右边,你的刀前角和 ...

大轴承当框式水平仪用测垂直?好办法,行程好像太小了只有1厘米多点。觉得没用差点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轴承当框式水平仪用测垂直?好办法,行程好像太小了只有1厘米多点。觉得没用差点丢掉了。

测量主轴前后左右,不是上下垂直

网友:
一般铣床都得锁紧不动的托板,不然没精度,不确定性大,受力大点能看到几十公斤的机头也可能在上下动。钻铣床刚性本来就不行,更得注意。二手机床便宜,但修理调试付出的时间少不了,尤其做工不太好的。

网友:
他也不是新手了,这东西鼓捣鼓捣就成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在于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丝杆螺母和拖板都有问题,这个地方的塞铁,居然能把螺丝拧到这么进去,另外一头的螺丝露在外面,塞铁 ...

昨天想到,y轴丝杆偏了,也会导致往外摇越摇越紧的,需要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想到,y轴丝杆偏了,也会导致往外摇越摇越紧的,需要加垫片

导轨磨损太严重了,丝杆拆掉,单纯靠手拖动拖板,前边紧后边松,大小头了,已经全部拆掉了,等量具到齐准备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想到,y轴丝杆偏了,也会导致往外摇越摇越紧的,需要加垫片

估计也存在丝杆偏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3-07-06):
引用 楼主:
估计也存在丝杆偏了这个问题

修好了没?怎么修的?

网友:
首先表座安主轴打表看工作台垂直度,然后打表看主轴,要适当加力摇晃主轴,判断轴承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问题,那锁紧塞铁逆铣表面肯定不会太差,其他问题再一步步排除。一台设备状态好那是需要很多方面达到要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铣出来效果可能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怎么修的?

不用修 原来是y托板的那个丝杆螺母固定的螺丝用的太长了   导致螺母和托板没贴合上   换成短的  拧紧后螺母贴合在托板上   就好了     机器早卖了   又重又粗糙  那结构就算折腾也感觉没什么精度

网友F:
幸好我这次没买7045,当时一直觉得炮塔太重,哪怕是2号也没多大区别,不过一下决心,找个叉车一切都解决了,要是买了7045才头疼。感觉从头到尾买的车床铣床都是在条件范围内一步到位,以前放底楼有半层楼台阶,买了华飞210车床和庐山20钻铣,基本算是重量极限了,现在换20平方平房直接6125和2号炮塔,再大也放不下了,又是一步到位。即使觉得小也没办法,面积有限只能放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幸好我这次没买7045,当时一直觉得炮塔太重,哪怕是2号也没多大区别,不过一下决心,找个叉车一切都解决了 ...

羡慕你有地方的  我就是因为地方多个台阶 出入很麻烦  不然直接搞炮塔铣了 一步到位标准工业级不需要折腾,现在感觉这种钻铣床真的l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