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拓孔拓多了咋办,

楼主(2023-02-15):
头罩拓孔拓多了咋办,

因为大齿会磨头罩

网友:
悬停不用戴头罩拉,练悬停起码几个月,多练模拟器为主,新机体验几下就好

网友:
有加长头罩柱的

网友:
换那个金属头罩柱,加长的

网友A:
纠结这个干嘛  说不定下一秒就炸烂了,哦,到时候就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这个干嘛  说不定下一秒就炸烂了,哦,到时候就不纠结了

网友B:
玻纤布加环氧树脂填上,然后重新打孔。还一个办法更简单,找个没用的卡片剪裁到合适的大小粘接在头罩内测,然后重新打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纤布加环氧树脂填上,然后重新打孔。还一个办法更简单,找个没用的卡片剪裁到合适的大小粘接在头罩内测, ...

请问用什么样的胶水能黏住玻璃钢

网友:
502 AB胶都能沾随你喜欢

网友:
换飞越金属机头罩……叫什么来着,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样的胶水能黏住玻璃钢

AB胶就可以粘接的,非常牢固。

网友(2023-04-28):
里外沾上透明胶就可以了!

网友:
不带套操作就行了

网友:
外面先贴胶带,里面搞一陀AB胶,固化後撕掉胶带,记号笔上色,满血复活

网友:
小飞机没戴过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