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无斜盘,纯程序控制浆距直升机

楼主(2023-02-16):
看起来高大上,不过可能比较费
电机
【[搬] Tom Stanton
无人机
直升机混合动力-哔哩哔哩】
https://b23.tv/pf2fZ8X

网友A:
之前看过,还是概念上很有创新,大概是通过控制转速及其变化实现迎角变化,但是实际应用还是有些问题,比如控制要求高,涡流损耗(费电机),效率可能低等等。
概念上有新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科研的意义就很大。但是对于工程,则是要在众多方案中选取综合效益最大的。只有当一个新技术在大多数应用情形下具有更多优势的时候,才能在一般情形下替代传统经典方案。

网友B:
电机,电调:mmp

网友C:
tom那个鱼鹰已经做的很好了。 双轴的稳定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