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speed-MSP空速计,高性价比数字空速计

楼主(2023-02-17):
Airspeed-MSP数字空速计适合Ardupilot、INAV固件使用。和APM使用的模拟差分压力传感器不同,APM不通用。

检查操作:
使用 APM Planner 或者其他地面站读取空速计数值。向皮托管吹气,观察响应情况,在静止空气中零和小值振荡(0-3)都是正常的。空速随压力的平方根变化,所以在接近零压差下的变化非常小化,而在飞行时需要更大的压力变化来产生估计速度变化。

空速计校准介绍:
传感器置于静止、无风环境,短按传感器上的按钮即可完成传感器自校准。飞控校准见“Ardupilot飞控设置”。

传感器:
左边接口是动压口,右边接口是静压口

产品规格参数:
传感器:
长:30mm,宽:16mm,高:12mm,重量:4g
皮托管:
接口外径:4mm,重量:4g

Ardupilot飞控设置:
1、全部参数树找到ARSPD选项,修改以下参数:
ARSPD_TYPE = 14         (MSP协议)
ARSPD_USE = 0              (暂不启用)
ARSPD_SKIP_CAL = 0     (开机过程校准空速计,室内重启一次飞控后设置为1)
ARSPD_AUTOCAL = 1     (自动校准空速计)

2、配置空速计使用的串口:
SERIALx_BAUD = 115         (115200)
SERIALx_PROTOCOL = 32 (MSP协议)

3、保存参数后飞控重新上电,进行空中校准。空中校准方法:
飞机飞到安全高度,将飞行模式打到RTL模式,此时飞控会开始自动计算空速相关的参数,飞机绕圈飞行保持10分钟左右就可结束校准。降落后修改参数:
ARSPD_AUTOCAL = 0
ARSPD_SKIP_CAL = 1
ARSPD_USE = 1

4、校准完毕.

完整飞控设置教程请查看B站文章: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745514

网友:
路过,都是高手

网友A:
每次起飞都要校准吗?

网友:
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起飞都要校准吗?

安装完上天校准一次就行了,很简单

楼主:
暂时是85元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完上天校准一次就行了,很简单

这可以,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哪里有卖?

【闲鱼】https://m.tb.cn/h.UoEzLeX?tk=obxpd7hzE4l CZ0001 「我在闲鱼发布了【空速计 固定翼空速计 无人机空速计】」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这里

网友B(2023-03-27):
司南的飞控可以用吗?

网友C:
比穷人还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穷人还划算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司南的飞控可以用吗?

思南用不了

网友(2023-05-18):
使用I2C通信吗?有没有开放协议?

网友D:
我想用Arduino连接读取上面的数据,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用Arduino连接读取上面的数据,可行吗?

可以的,解析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D:
给个购买链接看看,上面连接已经失效了

楼主(2023-06-21):
引用 网友D:
给个购买链接看看,上面连接已经失效了

【闲鱼】https://m.tb.cn/h.5a5L19H?tk=IyCZdrAa1mr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空速计 固定翼空速计 无人机空速计】」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