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左偏是咋回事

楼主(2023-02-17):
请教各位老师,穿越机一推油门就往左偏,好像右边两个螺旋桨劲比左边两个大,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您先检查一下您的遥控器副翼通道遥杆中立点是否正确
我过去有过方向舵摇杆在物理上的中点但实际上有一定杆量输出的情况,所以穿越机当时一推油就往左转,我们情况差不多,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B:
轻微左偏就去bf里面遥控器输出通道那一栏看看,如果里面的穿越机在自己旋转,说明遥控器中立点跟bf中立点不一致,调一致即可,如果是自稳模式下也有可能是水平校准没做好

网友C:
看你是手动还是自稳,如果是自稳的话多半是因为震动影响了飞控

网友D:
其中一种方法:把飞机放平在BF里面校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