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帆船的通道设置和回中状态

楼主(2023-02-18):
以前都是玩空模,第一次做遥控帆船。请教给为高手,遥控帆船的收索机设在哪个通道,该通道的手柄应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不是高手,试着回复一下,设在油门通道。

网友A:
我的习惯是放油门上,而且没有自动回中,这样可以把三放到任意指定的角度停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习惯是放油门上,而且没有自动回中,这样可以把三放到任意指定的角度停留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23-03-31):
帆船就:送/紧(油门上下),左/右(方向左右),我是习惯设置在油门通道,用的美国手,至于通道看你遥控器默认定义的是哪个,这个CH遥控器不同设置的也不相同。整体来说就两个通道,左右手各控制一个通道

网友:
美国手,左手油门,右手方向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