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改像真机

楼主(2023-02-18):
尾巴很头疼,基本上像真机都是加高的,大神们有什么方案么?或者改尾电机用电线,不受结构限制

网友:
問模型店有否改尾零組件

网友A:
450级的有皮穿的弯管尾桨改件,500级的轴传和皮传的弯管改件都有,600和700级的只见过轴传的改件,除非是150和250级的小鸡,不然别用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级的有皮穿的弯管尾桨改件,500级的轴传和皮传的弯管改件都有,600和700级的只见过轴传的改件,除非是15 ...

600/700像真机也是改的轴?工程量感觉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A:
某宝跃邦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700像真机也是改的轴?工程量感觉不是一般的大啊……

也就是加两个伞齿,一根短轴,一根短尾管,一个弯管连接件,一个短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跃邦模型

好的,去看看

网友:
市面上的改装像真壳都是用早期的亚拓机型开模的450到700都有,尾巴有改动的也会附带改装件。像真度高有内饰的机壳都是自带了配套的全套机架 价格也贵

网友B:
直接买成品不好吗,飞翼航空的几款还不错,就是涂装再下点功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成品不好吗,飞翼航空的几款还不错,就是涂装再下点功夫就好了

成品空壳子都得大几千……,自己准备弄个3D打印的,就缺核心转接部件……

网友:
咸鱼这个老哥有卖450级和500级的打印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加两个伞齿,一根短轴,一根短尾管,一个弯管连接件,一个短拉杆

这个弯管连接器哪边有人做?还是自己画图纸请人代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弯管连接器哪边有人做?还是自己画图纸请人代加工的

问问店家吧,说实话我也只见过尾轴,没见过这个级别的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