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兔子380 EVO配件有哪些和富丽X380通用呢?

楼主(2023-02-20):
应该是这两个型号机型是匹配的,富丽X380配件精度不高,原厂主轴居然不够直重新买两根,靠在游标卡尺上看,有一面还是有轻微间隙,所以问题来了,MSH兔子380EVO我看了主轴横轴尾轴都是10块钱,比富丽便宜,所以这三轴是不是就是和富丽X380一样的尺寸,可以通用的?另外相位臂整套也比富丽X380便宜2块钱,所以相位臂组件是不是也和富丽通用的?请论坛各位兄弟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机买的人真多  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买的人真多  围观

不多吧,没多少贴子哇,远比富丽380少多了,也可能不是380这机型的年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吧,没多少贴子哇,远比富丽380少多了,也可能不是380这机型的年代了

富丽380那会价格优势太牛了啊 正版2200吧 山寨机1400   然后又出一个丐版直接999 我去  惊呆了

网友:
换了加硬横轴的XL380旋翼头用在我360油机上,炸鸡基本都是捡起来继续飞,由于发动机震动大,损耗最大的是十字盘舵机,连DEKO1295都屡屡被震坏,不得不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卖10元主轴和横轴是一炸就歪的首批次生产的现在是清仓价格卖了,最早32一根我这个又交够智商税了,至少买 ...

目前小罗380主轴都是10块一根哦,不会真清仓货吧不过精度却是不错靠在游标卡尺上转四个角度确实看不到间隙。主轴直震动才会小,排震整了好久没想到富丽X380居然出厂主轴不够直

网友C:
我想把它的大齿移植到x3上改成皮带,不知道xl380的大齿直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把它的大齿移植到x3上改成皮带,不知道xl380的大齿直径是多少?

这个得看官方说明书了,谁会去量大齿直径呢,另外改皮带是个不小的project,侧板得动大手术吧,这个鸡鸡的大齿不便宜

网友:
富丽的特性,360主轴也一样不直,我装机上的明明记得换过新的发现是弯的,检查发现没开封的也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