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R8SF Futaba 兼容接收

楼主(2023-02-20):
日冠R8SF Futaba 兼容接收,因对频不果,拆开检查。
发现手 轻触 图中元件,可正常使用。用塑料棒 或 金属棒按下,都是 红灯 ,对不上频,请问,能修吗?

网友A:
买个晶体换上不行?贴片晶体,找个修手机的热风枪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这东西应该可以返厂吧?联系下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晶体换上不行?贴片晶体,找个修手机的热风枪分分钟的事情。

感觉是,虛焊吗,还是零件问题?

网友B:
有问题就换,几个钱的东西别折腾,飞机可比接收机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就换,几个钱的东西别折腾,飞机可比接收机值钱。

其实,是两年前买下,一直没有装机用,最近拿出来试试,才发现问题。现在都用 Elrs了,也不会再买这类接收,谢谢你的安全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虛焊吗,还是零件问题?

贴片晶体震碎的概率大。一般这种元件失效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当然也不排除虚焊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晶体震碎的概率大。一般这种元件失效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当然也不排除虚焊的可能。

感谢,我用热风枪试试

网友:
虚焊了 有焊脚接触不良  找热风枪加热 补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