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放电器

楼主(2023-02-20):
手头常用的306充电器放电功能不是很够,抽空做了个放电器。发帖记录一下。

基本功能就是放电到设定电压自停,没有恒压恒流放电功能,外接负载放电,放电电流由电池电压和负载阻值决定。
  • 长按开机键开机,60s无动作自动关机
  • 设定放电截止电压,放电器自动记忆上次的设定。
  • 设定电池s数(程序自动估算,可以手动设定)
  • 按放电/停止键切换放电/停止状态
  • 放电结束后60秒自动关机
简单用arduino写了个小程序,结构很简单。第二版
第一版的 壳子太丑,强迫症受不了,正好把内部接线也优化一下。
买的铝壳大小装不下原来的屏幕了,改成了0.96寸的oled屏

内部走线看起来舒服多了。

第一版改的,网上买的xt60座没到,还是用的接头,屏幕上3d打了个盖子,不然太难看。

用汽车大灯座的负载,两个都已经送朋友了,回头做第三版,带内部负载放电的。下面的接头改成xt60座,固定到侧板上。

第一版
用3d打印做了个壳子,基本模块,arduino mini控制板+直流电源板+继电器模块+1602显示屏+按键
本想通过平衡头来测量单体电压,但是如果万一平衡头插反了,就会单体短路,最后是采集总电压,程序换算成单体电压。
这样s数就有可能估算错误,这时候可以手动设置s数。

连上线就太乱了

成品正面样子

用汽车灯泡做放电负载,12v的灯泡实验了一下,6s也没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6s的放电还是改成了两个灯泡串联。

网友:
可以再加个蜂鸣器用于提醒

网友A:
你把灯泡直接接到306上就能用外部放电了,还可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灯泡直接接到306上就能用外部放电了,还可以平衡。

保养电池的时候一冲一放正好

网友:
这我的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B:
电池循环寿命有限,完全可以做好计划用电别懒就可以了,何必要这样白白浪费电池寿命呢,

网友:
动手达人 厉害

网友C:
要是搁以前我就这么干了,但是现在200多块钱买一个m6d充电器,还是双路同时充放电工作的,插头都不动,直接放电返回到电包里去,飞场就办到了,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搁以前我就这么干了,但是现在200多块钱买一个m6d充电器,还是双路同时充放电工作的,插头都不动,直接 ...

这个充电器的质量如何?性能看了介绍一般用足够了,要是稳定性也很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循环寿命有限,完全可以做好计划用电别懒就可以了,何必要这样白白浪费电池寿命呢,

主要是有炸机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的质量如何?性能看了介绍一般用足够了,要是稳定性也很好就很不错了。

国产的要看工业环境。大环境一样,水平就相差不大,就像国产家电国产汽车一样,各个品牌就不会有太大差异。放心用好了,大不了一顿饭钱,怕啥。反正这个充电器目前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