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金鱼尾”

楼主(2023-02-20):
关于x360金鱼尾
用的g8陀螺仪,飞机全部没有升级,尾桨62mm,以下是我的检查内容
1.陀螺仪尾巴感度:从小到大都试过,小会好一点,轻微摆动,大摆动频率就大
2.机械:顺滑度检查了,拉杆无阻碍点,顺滑,我原来滑块跟轴之间还打了点昆仑三号,更滑,现在担心沾灰而且发现有铜套会自润滑就擦掉了,中立点下面那片尾桨轻微靠内,夹角没测,有一点,不多,
3电调:调低了p从5到2,没什么区别,试了直升机一般模式,直升机存储定速,精灵定速,没啥区别

目前情况:通过调整感度可以把尾巴左右晃动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但是没办法做到一根棍
目前解决方案,现在就是听说尾桨换大一号可能会改善,同时感觉塑料尾桨夹有点旷量,而且据说容易射尾桨,所以买了69mm的尾桨和金属尾桨夹。听听论坛各位大佬的意见
-------分割线~---
更新一下,现在基本解决了,把舵角向里移了一个孔,那说明富丽说明书里给的距离是偏大的

网友A:
这些都是小事情,正倒飞8面过了再说,或者边飞边调整吧,大好时光不能纠结在这细节上面,飞机不好更能训练出操控能力,当然,你要到了高精度3D飞行的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更有可能是大桨的问题,你需要一副高精度大桨,你要用富丽的360桨,那一切皆有可能,我测试新飞机都是用AZ385大桨,先排除大桨原因造成的震动和锁尾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小事情,正倒飞8面过了再说,或者边飞边调整吧,大好时光不能纠结在这细节上面,飞机不好更能训练 ...

我就是新手,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可以暂时不管小范围金鱼尾,先训练飞行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新手,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可以暂时不管小范围金鱼尾,先训练飞行是吗

是的,只要不是那种高强度的金鱼尾就没问题,高强度金鱼尾容易引起射桨,如果机身也没啥抖动就可以先练习悬停简单航线黄K8 G8的锁尾是很难搞得,没有老手在身旁新手搞不定,如果一切都顺滑还有金鱼尾那可能跟旋翼头大桨夹的松紧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大桨本身的平衡性,另外你的舵尾舵机的行程对应的尾滑块行程也要适中,舵尾舵机的摇臂孔位用在最里面往外第二个最好一般,可以从最里那个孔开始往外移动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不是那种高强度的金鱼尾就没问题,高强度金鱼尾容易引起射桨,如果机身也没啥抖动就可以先练习 ...

我看抖动最大值差不多两百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不是那种高强度的金鱼尾就没问题,高强度金鱼尾容易引起射桨,如果机身也没啥抖动就可以先练习 ...

摇臂已经换短了,再往里面一个孔钢丝就很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不是那种高强度的金鱼尾就没问题,高强度金鱼尾容易引起射桨,如果机身也没啥抖动就可以先练习 ...

刚刚买了金属尾桨夹,应该射桨概率会小一些

网友B:
楼主这是改电尾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改电尾的么?

飞机全部没有升级

网友C:
除了感度就可能是干涉的問題 , 從尾舵機到尾槳一路是否滑順 ?

网友D:
我用过10几个K和G,只有一个锁尾一根棍,不抖不回弹,其他都有回弹。说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不是那种高强度的金鱼尾就没问题,高强度金鱼尾容易引起射桨,如果机身也没啥抖动就可以先练习 ...

目前g8都情况是这样,这个情况下甩尾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10几个K和G,只有一个锁尾一根棍,不抖不回弹,其他都有回弹。说不清楚什么原因。

我用比K8老一点点的ESKY自家产的白色K8不用怎么调都能锁成一条棍,听说是给MB代工的产品只是单片机换了差一点的,不过在2013前后ESKY也算是正版的高级货了,卖300左右,那时盗版的黄K好像才100,十年之后黄K8活下来了而且占领了主流市场,ESKY白色K8只有我一个人有了,还可以直接从发射机直接调参,也算是VBCT它祖宗了。原本打算全部把黄K8换成白色K8的,奈何它的锁尾舵机都只支持宽频的用不了DEKO的窄频锁尾舵机,只好作罢,最近发现KINGMAX的宽频锁尾中舵又有卖了,下单买了个还在路上,期待在全球鹰和470上有好的表现

网友E:
和你问题一样,我也是360, 过年之前弄到现在,也换了金属桨夹,69尾桨。换了DEKO6125,都没有用,听说X360尾巴不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问题一样,我也是360, 过年之前弄到现在,也换了金属桨夹,69尾桨。换了DEKO6125,都没有用,听说X360 ...

也不至于吧,我周边的老师傅飞X360还挺多的,不过用的是金脑陀螺仪,各种暴力飞行,尾部一条棍子呢

网友:
360锁尾总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问题一样,我也是360, 过年之前弄到现在,也换了金属桨夹,69尾桨。换了DEKO6125,都没有用,听说X360 ...

悲伤了,不过升级一下金属尾桨夹就当防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感度就可能是干涉的問題 , 從尾舵機到尾槳一路是否滑順 ?

顺滑的,这个检查了好多遍了

网友:
我用K8飞360也是从来没有锁到一根棍过,但是完全不影响基础的练习,中高阶的练习可能要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