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聚合物锂电池的改进

楼主(2023-02-20):
模型聚合物锂电池 最好是在3.8伏的状态下长时间储存, 但很多时候充满电的电池没有使用,就会是4.2伏的状态,忘了也好懒也好,没有放电到3.8v, 这样长时间的储存就会导致电池的寿命受到 负面影响,其实可以每节电池的正负两端并联一个串接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组成的电路,这样就可以自动放电到3.8v的储存状态,这里电阻的取值是:如果500mah取2k的电阻,放电电流大概是2ma,120小时左右放电到3.8v.而当天使用不会受到影响,几个小时才放一点点电.不同的容量,电阻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
好主意,可以做成外接的插到平衡头上的,满点不用就插上

网友A:
万一忘记断开了,不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忘记断开了,不就。。。。

低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就截止了,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查了一下,二级管的精度只能到0.2v,电压合适的4b1的电压范围是3.8--4.0v,各单体的一致性没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就截止了,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查了一下,二级管的精度只能到0.2v,电压合适的 ...

有一种5%精度的,也不贵,既然是diy,就买它几百个,用表挑一下

网友C:
普通的稳压二极管,当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时,仍会有一点电流。比如3.8V的管子可能在3.3V时仍有较大的电流。需要选择那种在很小电流就能稳定在额定电压的管子。

网友:
奇思妙想,不错。不过要是在每个动力电池组都焊上放电器件很麻烦的,器件也不好处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稳压二极管,当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时,仍会有一点电流。比如3.8V的管子可能在3.3V时仍有较大的电流。需 ...

有可能过放电,那就减小限流电阻,放桌面上放电第二天拔掉放电器。

网友D:
大疆的电池就有这功能。

网友E:
麻烦,稳压二极管的参数也不一定正好是3.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电池就有这功能。

其实能用高精度电路是最完美的,大批量成本也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稳压二极管的参数也不一定正好是3.8V。

用高精度电路肯定是最完美的,

网友(2023-04-15):
锂电应该是可以4.2v储存的,好像找不到要3.8v储存的依据,就好像当年传说镉电池有记忆一样,应该都是没有依据的,只和电池的质量有关,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还会把手机电池用光再去充电吧,手机电池不一样用个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