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桨头是不是相当是有副翼的旋翼头?

楼主(2023-02-21):
这个飞机本来是装kbar 十字盘感度调最低 旋停很稳 遥控一打杆有点飘,以为是塑料机身软导致的。后来换六轴自稳飞控 以为会有改善,谁知遥控一打杆飘得比kbar还严重根本不受控制, 不动摇杆旋停又非常稳,后面开纯手动模式飞了下又很好控制 指哪打哪。我就奇了怪怎么有点飞有副翼的感觉

网友:
无副翼,需要三轴陀螺仪辅助,主旋翼感度不能设最低。

网友:
我的这架机,同样用的K8陀螺仪,设置按常规设置,没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这三浆机怎么会是有付翼的呢? 明明白白的无付翼机,付翼机还有四浆和五浆的呢。
外观看你这机机好像是尾无刷
你说你这机上本来就带有kbar,这个就是无付翼三轴陀螺。你换六轴自稳陀螺也许还水土不服呢
你说的"打杆就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能说的清楚点吗?
尾浆用电机的,那电子设备里就一定需要有混控器的功能,你这成品机上有无说明可以调节混控感度的机关?要是有不妨试试

网友:
一般桨夹摇臂和十字盘的相位差是90°,这个看起来不是90?这样会导致陀螺仪想要的修正方向和实际动的方向有偏差,所以飞不稳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相位滞后是90度没错,三桨的话旋进的会提前进入最大值,但是另外一支旋出的也会提前进入最低值,前后抵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相位滞后是90度没错,三桨的话旋进的会提前进入最大值,但是另外一支旋出的也会提前进入最低值 ...

不是抵消,是整体偏了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抵消,是整体偏了个角度

我开先理解有误,以为十字盘球头拉杆和桨轴方向(单只桨夹横轴)是120度,如果这样肯定会有偏移。但是观察一下那些多桨旋翼头就会发现,它们球头拉杆的角度还是90度!

网友:
楼主这个sf臂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调节的。正常来说厂家都是固定死不能调,调了的话角度就变了,飞机就会不好控制。

网友:
同上,摇臂那里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C:
就是角度不够 可以参考亚拓550三桨头 固定的限位器那种 看看他们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角度不够 可以参考亚拓550三桨头 固定的限位器那种 看看他们的角度

已经改了 十字盘有位置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