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自卸] 镭速6MDX铰接式翻斗运输车仿真模型组装构建全记录

楼主(2023-02-21):
6MDX是一款由镭速模型刚刚发布的新车型,它的原型车是迈克拉克6MDX铰接式翻斗运输车。全新的彩盒包装和精美的说明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镭速以往的产品不太一样,6MDX的包装更加精美,说明书的内容也更丰富,组装步骤介绍得极为详尽。

与一般的模型车不同,镭速6MDX是一台带有微型液压系统的具有复杂结构和功能的高端仿真模型。虽然6MDX属于小型装备,但它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具有四轮驱动、液压转向、液压翻斗卸货等功能,标配了灯组、声组等仿真附件,主要零部件采用金属材料制造,制造工艺也与真车相似,精致的细节,像极了一台缩小版的真车,极具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这是上色之前的部分零组件

镭速6MDX是以KIT零组件方式呈现在玩家面前的,需要玩家有一定动手能力才最终完成它。零件的数量非常多,这意味着它拥有无限接近于真车的细节;并且零件全部需要玩家自行涂装上色,这虽然有不小的难度,但这正是有别于千篇一律的流水线量产车的显著特点。只有这类高端的定制模型,才能尽最大可能满足玩家真实的个性化需求。

假如你也对6MDX感兴趣,请跟随以下内容。

我将持续为您更新组装镭速6MDX的全部过程,以解大家的好奇,也为想动手组装这台精密仿真模型的玩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国产工程机机械模型在这一年多来的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信对这个领域较为熟悉的玩家都有目共睹。通过本文的介绍,也让我们有机会一同见证国产工程机械模型的最新设计成果。

拿到6MDX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做外观涂装,这非常重要,它既体现了机主的个性,又决定了整台车最终呈现的风格和品质。

让我们来看看同一个零件涂装前和涂装后的效果对比。

这是6MDX的铝合金轮毂,它本来的外观是亮银色的,上面的纹路是打磨后的痕迹,拉毛之后有利于提升车漆的附着能力。

经过涂装之后的轮毂变成了红色,当然也可以是你喜欢的其他颜色或效果。

两条油缸我们也对它进行上色处理,第1条是拉毛后的效果,第2条是拉毛前的效果。

这是两条油缸完成涂装之后的效果。

传动轴要不要上色?当然要,因为原型车的传动轴就是深色的。

这是传动轴上色完成后的效果。

这是所有零件上色完成后的效果。
颜色是可以指定的,根据你的喜好来涂装,非常个性化。

楼主:
在所有零件完成涂装之后就可以开始正式的组装了!6MDX拥有数量极多的零件,对于喜欢动手的玩家来说,组装6MDX将会非常过瘾。难度虽然高于普通的攀爬车类模型,但组装说明书的内容图文并茂,介绍得非常的细致,照着步骤完成即可。

首先我们从转盘开始组装。

把金属齿盘和转盘用螺丝固定起来
零件的精度很高,安装孔位的位置很准确,组装起来较为顺手,几乎没有难度。

安装转盘轴承和连接器
注意看上面的最后这张图片,连接器中间有一道纵向的缝隙,安装时需要注意角度和图片中所示一样。
密封圈的使用为转动增加了阻尼效果。

把上下两颗轴承压入轴承座

安装限位器和两个限位开关
这个配置挺高级的,相当于除了有物理限位,还增加了电子限位。

转盘驱动电机是一个N20尺寸的电机,自带减速器。
金属仿真外壳提升了它的仿真度,这是一个不错的细节。
齿轮间隙无需调节,使用默认孔位安装就能够获得很好的齿轮配合。

再安装两个小细节

安装小射灯,这个灯非常小,是一个仿真零件,不能真正亮灯,但细节做得很不错。

安装舵机,同样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细节是舵机的保护盖板,它是金属零件,有了它,机械美感更加强烈。

最后再安装一个小零件。

楼主:
继续完成转盘总成上的小附件的安装。

为了获得更好的仿真效果,我们对灯杯进行涂装处理:增加了反光涂层。
以下是具体的操作细节,供你参考。

增加反光涂层后,用勾线笔把轮廓涂成黑色

另一种规格的灯杯也进行相同的处理

大灯涂装完成

接下来准备安装光源
镭速模型为6MDX提供了定制的LED灯板,安装使用极为简便,美观度也有很好的保证。

接下来继续进行旋转总成的组装

把这个小配件安装在货斗底部

安装油缸
油管接头的管套升级成了内螺纹铜套,安装更为容易,不借助工具即可完成安装。

用于固定油缸活动点的销子非常容易安装
通过孔无需打磨,即可让销子轻松穿过

固定支撑点的销子
非常易于安装,孔径大小刚好合适

转盘+货斗总成组装完成后的状态,精美!结构感强!

把大灯安装到车架上

然后对两条灯线进行布置

最后安装旋转驱动电调,并调试好限位开关

楼主:
减少电线的使用数量,是优化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把前大灯的电线最终优化成了4根线,大灯和左右转向灯的功能不受任何影响。

接下来优化转盘底部电子设备的布局

盖上盖板

接下来是安装驾驶室底盘总成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细节(意味着有特别多的小零件)

铰接结构的连接零件

这个装置除了能允许进行水平转动之外,还支持前后摆动

安装电机和减速器

细小的零件有很多

装好之后细节是非常棒的

接下来安装轮毂和轮胎
轮胎安装时要注意花纹,对照说明书仔细安装

安装好差速锁拉线

把车桥固定在底盘上

多功能尾灯,集成了:倒车灯、刹车灯、转向灯等功能

精致!

再安装一体式的液压工作站,简单洁!机械感强烈,很好地被伪装成了“发动机”。

转向油港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上色处理

安装完成

准备对前后结构进行合体

这里有一堆看起来很零乱的电线

优化一下美观多了,不是吗?

开始合体

(未完,期待下次更新吧)

楼主:
本节内容将对车身底盘的前后结构进行组合。
巧妙的铰接设计,不仅结构简洁,还在在拥有水平转动(转弯)功能的同时,具有左右偏摆的功能。

控制差速锁的两条拉线最后续将作隐藏处理

差速锁的控制器也将被装饰盖隐藏起来
为些结构设计得非常细致
而且用料十足,这个装饰盖也是金属钣金工艺制造的

别忘了还有这里的油管需要处理
对其中的一根油管套上弹簧管,防止油管折弯。
另一条油管不用套弹簧管,因为它的角度不会被折弯,假如套上了,弹簧管会与油缸表面的漆层有摩擦造成油漆脱落。

安装液压工作站

驾驶室内构零件

上色处理

安装喇叭

安装磁铁

驾驶室内构组装完成

接下来对车门进行组装

注意看,反光镜使用两颗螺丝来固定,同时这两颗螺丝也对前面的镜片起来固定作用,避免了胶水的使用,而且很牢固。

车灯的灯杯部分我们全部增加了反光涂层
对灯的外罩部分也进行了黑色涂装
被修饰之后的模型灯更加仿真

在车顶的位置安装LED小排灯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手工打5个孔

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电线隐藏覆盖板也是金属的

修饰水口

安装前后仿真雨刮

安装车门

(未完待续)

楼主:
工程机械模型拥有极致的仿真结构和功能,在现实中这些模型都能找到原型机。
它们近乎苛刻的参考了真车的制造工艺,因此你们在这些模型上看到钣金工艺、压铸工艺,以及压铸工艺的替代工艺CNC雕刻工艺。
正是这些现代机加工工艺的成熟和进步,才有了在现实中能看到的各种汽车、轮船、飞机等各种机械装置。
机加工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块重要的基石,而工程机械模型,让机加工工艺以另一种美呈现在世人面前。
也许它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你甚至会感觉到这些用钢板折弯焊接的工艺很“古法”,但这些工艺在人们生活周遭无处不在。

有时我并不认为我们只是在“玩模型”,而是在用另一种思维去认知材料、空间、结构的美。
这或许是玩仿真模型的乐趣之一。当然,“玩模型”,不就是图个乐嘛,模型的品类那么多,每个人的喜好又各有不同,开心就好。

今天我们将要完成镭速6MDX铰接式翻斗自卸车仿真模型的最终步骤。
如果你正打算尝试体验动手的乐趣,自己亲手组装这台结构复杂的仿真工程机械模型,那么我的文章或许能给你带去一些参考。
如果你对这类模型毫无兴趣,请直接跳过,不要看,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我对此不表示歉意,没有人强迫你看。

好了,切入正题,对的东西只分享给对的人!

这是仿真气撑

把它安装在舱盖的内侧
这里的结构非常精细
仿真气撑有个卡子,平时不用的时候能把它固定住

特别要注意:安装磁铁时要留意磁极

舱盖外则安装把手

安装透气网罩

机舱的尾盖

准备合体

尾舱合体完成

这是整个机身上装部分的锁扣

把它安装到底盘上

尾舱与驾驶室合体完成

安装上装部分的活叶

精细的结构

这是底盘内部设备的布置情况

安装挡泥板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这是行走驱动电调
我们把油泵无刷电调的电源线焊到了行走电调的电源焊盘上
以减少插头的使用

进一步优化底盘结构:隐藏拉线、检查差速锁运行是否顺滑、后桥传动轴上色

优化底盘部分的灯光线缆
A-E分别是:前大灯、左转向灯、右转向灯、倒车灯(行车灯)、刹车灯

优化上装部分的线缆
A-D分别是:喇叭插头、顶排灯信号线、倒车灯、前射灯

镭速6MDX标配灯声组,上图中绿色的电路板就是。
它有A-D共4个3pin信号线,功能分别是:声组启停(鸣笛)、灯组、转向灯控制、发动机同步音效控制

它还提供了一个集线器,方便各种灯线的接入,这个改进挺好的,安装起来比老款更方便。

上装与底盘合体

连接线灯

优化线缆

亮灯仪式

有多少灯光你能数清楚吗?

最后贴上水贴纸

大功告成!

感谢观看!
如您所见,我的 LESU 6MDX 已完成构建!
分享几点我对它的印象:
1.这是一款小巧精致的模型,细节很多,精度高,零件质量高
2.集成了两个换向阀,分别控制转向和货斗,液压系统集成度高,内部结构紧凑
3.货斗的转向功能由电机驱动,运行平稳
4.声组模块是标准的。 除了顶部灯条是选装之外,其他所有灯都是标配的。
5.两个轴都有差速锁,四轮驱动,动力不错。不过你知道,我用的是标配的普通电调,线性属于平均水平,满日常玩耍也基本够用。如果使用更高级的电调,行驶时的体验会更好。

网友:
机械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