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别人飞穿越机都很丝滑,自己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3-02-21):
看过别人很多穿越机视频,飞起来很丝滑,而我飞起来就不是那样,是手感问题,还是需要调pid?又或者我用的电池小了?
还有现在穿越机的电池哪个电池好?以前用倍特,现在感觉c数虚标严重

网友A:
格式金砖高C。
大黄狗也可以,就是容易鼓包。丝滑还得联系,上手动作。和电池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金砖高C。
大黄狗也可以,就是容易鼓包。丝滑还得联系,上手动作。和电池关系不大。

以前买过倍特,感觉还不错,前几天买了两块感觉c数虚标严重,打算买下大黄狗

网友:
买狗10,开超级增稳就行

网友B:
我看B站视频说金砖的不错,但是我还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B站视频说金砖的不错,但是我还没买过。。

有人说金砖不行

网友:
倍物有点名气就涨价,反正不买那种

一直用金砖

网友C:
多练练就好了,电池的话用到最后金砖还是最好用的,另外后期也很重要,狗9 10 11的增稳开上以后也都稳了

网友(2023-03-31):
丝滑和电池有关系?这是什么玄学? 连手法,飞机运动方向和镜头方向有错位(滑动感)就会更丝滑。

网友:
人家那相当于摆拍,也许一个镜头拍了几十上百次才出来,也许一个动作练了成百上千次,才拿来拍。这样一看,其实就没什么不正常了,毕竟发出来的肯定都是人家最好最拿手的,你静下心来练个三五载,或者一个动作重复练个上千次,你也许还能超越那些视频里的技术,不行的理由千万条,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临渊羡鱼,还是退而结网。就看自己沉不沉得下心了。

网友D(2023-05-10):
引用 网友C:
多练练就好了,电池的话用到最后金砖还是最好用的,另外后期也很重要,狗9 10 11的增稳开上以后也都稳了

狗8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8呢?????

也很不错,加上之后也能减少很多抖动。而且狗8更轻。

网友(2023-06-15):
呆  新手一個   不是你飛得差而是幾乎很多人飛一飛 回家後製 透過稱穩軟件處里  不然就是gorpo 硬體計時增穩處理   缺點畫面 會被cut 週邊一些
很多都是後製高手 不是老手  很多老手都退坑拉

网友:
不要老纠结调参,5寸随便调调,多飞,多飞,多飞。用狗拍,后期增稳。电池格式金砖,大黄狗都还可以

网友(2023-10-26):
那就多多练习加油,什么东西都不是一跃而就的

网友:
比走路你会输给别人不,明白?

网友:
没两三年不行的~

网友(2023-11-26):
和你的操控熟练程度关系最大,和遥控拨杆的灵敏度有关,和螺旋桨的桨叶数,螺距大小也有关。